整机设计,有没有用直接用sw做,而不用二维的?

楼主(2019-10-05):
整机设计,有没有用直接用sw做,而不用二维的?
一直没找到窍门。。。
哪位大侠能提供个学习路径?
布局。。。在装配体中生成新零件。。。都觉得不方便。。。
初步设计时,
都觉得不如在二维中直观。。。
郁闷。。。无奈。。。

补充内容 (2019-10-6 21:02):
感谢大家回复!比如设计一个减速器,用2维很简单,画几个齿轮,外壳让一点距离及厚度。另一个方向设计下轴及轴承及压盖即可基本成型。但用sw,初步设计时,互相之间的关系,我很难通过草图搞清

补充内容 (2019-10-6 21:07):
所以现阶段是用2维出个基本的装配图,再用sw画零件再装配,很别扭,效率很低。。。

网友:
有啊!我们的设备就是完全用solidworks设计的,三维建模,二维出工程图。

三维建模之前要先分好装配图的层级关系,并以建立统一的设计基准。

网友(点评):
三维建模之前要先分好装配图的层级关系。。。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我对于零件建模和装配都会。但就是从整机开始从无到有用sw来直接做一直不得其法。

网友(点评):
比如设计一个减速器,用2维很简单,画几个齿轮,外壳让一点距离及厚度。另一个方向设计下轴及轴承及压盖即可基本成型。但用sw,初步设计时,互相之间的关系,我很难通过搞清。。。

网友(点评):
互相之间的关系,很难通过草图搞清楚

网友(点评):
有种设计方法叫自上而下的设计,比如减速机,你可以先插入一个布局,就按齿轮分度圆直径画圆并按预想的位置摆放,然后插入新零件开始设计齿轮,齿轮的分度圆和布局尺寸链接,这样只要修改布局就可以修改设计了

网友:
您要记住CAD在短期内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大型机械设备的顶层设计还得是CAD来的方便 当然了3D软件在抄袭已有东西的时候确实方便 但那是抄袭不是设计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也顶层设计觉得CAD方便。但看大家回复都不用cad的。。。一开始顶层设计就sw,真心的不会,且不知如何开始。。。但真心不想用CAD了。。。

网友(点评):
只设计不加工,CAD是很方便,因为就看看而已,又不用加工,你说呢

网友:
复杂的还是装配体环境不容易出错。

网友:
我是用SW出3D然后直接用SW出工程图,觉得用SW出工程图很方便。不过前期要先设置好模板,需要点精力和时间。

网友(点评):
请问是直接从装配体出零件么?我是用2维基本画完装配图了,再用sw画零件,再装配,感觉很别扭。。。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很忙。我基本不会直接2维转3维,设计的顺序都是3D到2D,3D模型设计好了才会出2D工程图

网友:
我整机设计3D用SW,然后用SW直接出工程图,个人觉得SW工程图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工程图前期需要先设置好模板,要一点精力和时间弄一下的。

网友(点评):
总觉得sw确定各部分尺寸及关系时不直观。一直不得其法。一直未找到教程。净是一些零件建模后装配的。未知大侠可否指条明路...

网友:
正常的设计都是三维到二维的多,除非你是反向抄图

网友:
用CAD可能很多细节看不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CAD草图概念阶段是最快的,我这边现在基本上直接SW做整机跟6楼一样,CAD现在只不过做整场平面布局

网友(点评):
CAD平面布局之后,如何用sw设计整个装配体?一直不得窍门。。。

网友(点评):
你可以理解为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网友:
十年前就是全SW了。

网友(点评):
多次得到您的帮助很感谢!但对于初步设计时如何用sw草图来布局一直不得其法。。。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以前是CAD设计,现在是sw较多,但是有些大神还是CAD。
设计有总装配,分为许多个子装配体,然后各自分工完成。
solidworks布局不太实用,但布局可以实现机械原理的仿真,也是所有机构设计里最关键的。

网友:
有些公司实行的是无纸化作业,每个零部件加工档案都在电脑里面,用的时候直接调数模档案;见过这样的公司,需要设计端与制造端很好的结合起来,关键是管理的方法要合理。
我经历的三家公司都没有实现这样的模式,感觉做到无纸化生产,还是挺难得!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你找了一个不适合你的软件啊
TDD设计,CREO才是NO.1,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设计,不妨试用一下

网友(点评):
一直认为是自己软件用的不熟练。您让我换了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你TDD的设计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软件都能把这一点做好,目前TDD最好的就是CREO

网友:
全部SW CAD都快忘了,复杂设备2D布局,3D立体。简单的直接3D

网友B:
自上而下的设计,比如减速机,你可以先插入一个布局,就按齿轮分度圆直径画圆并按预想的位置摆放,然后插入新零件开始设计齿轮,齿轮的分度圆和布局尺寸链接,这样只要修改布局就可以修改设计了
布局是基于基准面的3d草图,通过插入多个基准面你就可以画出几个方向的布局(可以理解成投影和局部投影),利用布局就很容易设计一个新的产品了

网友(点评):
您好,您说的很详细!感谢!比如我在前视面画三个分度圆。则需在另一个方向画各个轴承、挡圈、压盖,真心不会。。。

网友(点评):
是要这两个甚至3个方向的布局关系,放在一个草图里么?

网友(点评):
您与下一层15层说的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是否可麻烦您讲一下从另一个方向来看,轴承、挡圈压盖之类,怎样在布局中体现?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两个或三个方向的布局,体现在同一个草图文件中么?

网友C:
SW做不到从布局草图到装配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软件提供的布局草图也就只能玩一些简单的装配体,复杂的玩不动。
可以试试inventor,完美衔接autoCAD

网友(点评):
感谢!见过有人使用INVENTOR的图纸。好像是挺复杂的。还没有深入接触。我见他有设计的草图。您与上一层14层说的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您好!SW做不到从布局草图到装配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而inventor可以么?

网友(点评):
您是否能介绍一下inventor自上而下的视频教程?谢谢!

网友:
回帖的很多人都把楼主的意图理解错了,没玩过用CAD从装配到拆分零件的设计方式,可能理解不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我现在就是在用CAD拆分!非常激动的敢问大侠,我如何再进一步?

网友(点评):
难道别人不是这样做的么?

网友(点评):
觉得插入新零件,很不直观!而布局草图,我浅浅尝试,觉得很难!望指点!我该如何办?难道一定要用inventor?

网友(点评):
还是继续深入学习s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你找了一个不适合你的软件啊
TDD设计,CREO才是NO.1,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设计,不妨试用一下

可否贴个图见识一下CREO的骨架?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三维到二维的。这样装配图里面各种装配关系不会出错,不容易出现漏打孔,干涉现象。改图也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自上而下的设计,比如减速机,你可以先插入一个布局,就按齿轮分度圆直径画圆并按预想的位置摆放,然后插入 ...

布局草图两个圆(代表2个齿轮)是在前视,现在插入一个基准面(没有退出布局),参考选一个圆心和右视平面,之后可以在这个平面画这个齿轮轴向的布局,同样可以做另一个齿轮的轴向

可见这样的布局设计比二维设计要方便的多

网友(点评):
谢谢您高风亮节热心助人!我们单位比较老,都是用caxa。只我自己捣鼓sw。书上讲的我可能会做,书上不讲的就不会。您的点拨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做不到从布局草图到装配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软件提供的布局草图也就只能玩一些简单的装配体,复杂的玩 ...

inventor可以

网友(点评):
那只不过是你还没掌握而已,大概2010版(或者2011版),SW就有装配体布局功能,SW帮助也有自上而下设计的内容,只不过大家都没重视而已

楼主(2020-04-17):
引用 网友B:
布局草图两个圆(代表2个齿轮)是在前视,现在插入一个基准面(没有退出布局),参考选一个圆心和右视 ...

您好!今天再次看您的回复。又有不一样的感觉。谢谢!

网友:
研发就是先做三维然后再出工程图

网友:
我们都是先3D在2D的,CAD只会简单的看看图了。

网友:
考虑过工程管理的工作量没有?3d软件就是为了减少这部分的工作量而开发的,设计直观/无图纸化仅仅是其表象而已,实际减少重复的工作不是一点点,用好属性模板就能,稍微设置就能自动运行。比如批量导出图纸,导出bom,批量分拣图纸类型。批量更改属性,pdm/erp更是延申。就就像2g网络直接升5g网络,你看到仅仅是快,看不到的衍生更多。现在还坚持使用3d画图然后改2d出图的项目不会有完备从3d图了,有没有完全对应的2d图还要看公司对技术图纸的重视程度,我敢说大部分这种公司的图纸还是一堆堆对不上的孔位需要现场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