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增速的装置(有点急)

楼主(2019-10-05):
设计一个装置,如果用带轮,通过计算小带轮也只有1.5m/s,中心距也只能达到一半,怎么办?可以用链轮吗?这样会不会装配麻烦或者成本太高。
(另外,能帮我解决一个疑问吗?发动机驱动带轮转动,还接着一根轴向上提升重物,那么发动机做的功是仅指重物提升的重力势能和动能呢?还是还得包括轴转动也消耗了功W=M*θ?)

网友:
拖拉机带农具。。。。

网友:
请先学会提问。。。

网友A:
1、增速机构用带轮传动或者链轮传动都可以,主要看你的传动要求是什么?载荷、增速机构输出端速度、传动中心距等都要考虑。
2、“发动机驱动带轮转动,还接着一根轴向上提升重物,那么发动机做的功是仅指重物提升的重力势能和动能呢?”这段话再描述的具体些。发动机只带动带轮转动吗?还有没有驱动别的设备?

网友:
常用的是平行轴齿轮增速器,安装方式也需要考虑。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皮带是可以用链条代替的。

楼主(2019-11-20):
引用 网友A:
1、增速机构用带轮传动或者链轮传动都可以,主要看你的传动要求是什么?载荷、增速机构输出端速度、传动中 ...

谢谢谢谢,我们设计的机构功率很小,准备用平带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