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连接器性能参数

楼主(2019-10-05):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第一,第二个参数(在高低频率下的最大电流)

网友A:
高频电流有趋肤效应,电阻增大,负载能力变小。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频率高,等效阻抗大,同电流情况下导体的发热量就大,所以频率越大额定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流有趋肤效应,电阻增大,负载能力变小。

谢谢老师解答, 有没有和工频电流的等效计算方法,我现在知道我端子工频下的载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频率高,等效阻抗大,同电流情况下导体的发热量就大,所以频率越大额定电流越小

老师很专业,有没有和工频电流的等效计算方法,我现在知道我端子工频下的载流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 有没有和工频电流的等效计算方法,我现在知道我端子工频下的载流能力。

这个参数表里面有连续电流210A(AC rms),默认频率60Hz或者50Hz,与国家有关。
连续负载电流用这个参数即可,50HZ和60HZ差别不大,可以认为是相同的。
瞬时负载,最好查看负载曲线或者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