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频率计算

楼主(2019-10-06):
   图片中的例子是我从别的地方找来的一个例子。想要问原作者是问不到了,只能来论坛求助大神了。
   问题就是手动速度或者是自动速度,在PLC中是怎么转换的呢?难道是频率=速度*360*10000*步距角/(导程*10000),其中这两个10000是电机固有频率?其中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是1:1?其中我查询到PLC一些脉冲都有上限。
   能否请教大神详细解答一下。最好有一个公式。

楼主:
这种输出脉冲频率也可以直接指定,或者通过一个手动输入,不用这种来回计算?

网友A:
乘了10000除了100000
一个四个零一个五个零
你看步距角是18
就是不能计算小数就放大倍数成整数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了10000除了100000
一个四个零一个五个零
你看步距角是18

大神,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既然有这个平台就维持这个平台生态,有啥问题说吧看到的话有时间会回复的

网友B:
请问plc是如何驱动伺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lc是如何驱动伺服电机的

PLC给伺服放大器(伺服驱动器)提供脉冲和方向,然后通过放大器(驱动器)驱动

网友:
非常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自动速度和手动速度启用的地址可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