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过的压缩空气在从小孔喷出时会造成灼伤吗

楼主(2019-10-06):
事件描述如下:
背景:
系统压缩机两台,英格索兰37方/小时排量的,储气罐2台,2方容积,压缩空气会经过冷干机再进入储气罐,也就是说储气罐里的压缩空气肯定不会超过40摄氏度。系统空气压力8个压,也就是0.8Mpa.

问题来了:
有个空气控制阀,控制气胎离合器。
这个空气阀是电磁阀,电磁阀得电,接通先导气体,先导气体推动主阀打开;电磁阀断电,先导气体与气源切断并与大气相通释放压力,主阀芯在气源压力和弹簧作用下关闭。
因为这个先导阀芯故障,先导气体漏气,从一个直径大约1.5-2mm的小孔中喷出,因为和气源相通,排气压力也是0.8Mpa. 因为需要测试阀芯好坏,且8个压在这么小的孔喷出,不会造成大的伤害,于是没多想,伸出左手食指想赌一下这个小孔试试,看主阀芯会不会动作。
刚把手伸过去没有1秒钟,感觉指尖传来剧烈的灼热(不是凉,是热,按理说,压缩空气喷出来之后膨胀,应该会降温对不对),于是迅速把手拿开了。
当时是夜里11点多,指尖一直疼,只有一个小白印,不明显。到第二天早上,指尖那地方出现一个直径3mm多的小白水泡,和烫伤的一样,比之前疼的略严重。

我唯一不解的是,冷却后的压缩空气,从气嘴喷出应该是膨胀,对外做功,温度降低,为什么会造成灼伤呢?已经快6天了小白泡还有痕迹。哪位前辈能从理论上解释通这件事?具体的我就不上图了,在中东,网速差。

网友:
应该是撞击伤吧,相当于用尖榔头敲了下

网友:
跟领导如实说下情况,赶快去治疗吧,别耽误了。

感觉你这是冷烫上,跟接触了低温液体或者气体的样子,“呈现苍白、淡黄色的蜡样”。

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粗略地简单计算,由于孔只有1.5-2mm,很小,从小孔喷出的一定量的空气膨胀,温度降低了。变化前后用P1,T1,V1,P2,T2,V2表示状态变化的量。

P1*V1/T1=P2*V2/T2

P1=0.8,P2=0.1,T1=40+273=313,   T2=313/8=39.1K=-233.9°C

零下233.9摄氏度,也就是说当0.8MPa,40°C的压缩空气通过一个小孔膨胀后,成为-233.9°C的低温液体。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吗?

网友(点评):
等容膨胀新概念,313/0.8=39.1K新算术

网友(点评):
313/8=39.1K

网友(点评):
0.1MPa和0.8MPa的空气密度分别是 1.1691和9.3528(这是25度的),即V1≈8V2,T1≈T2,即这种情况下温度基本差不多,实际0.8MPa的压缩空气,工厂常用,工人常用来吹灰,也只是感觉温度略低而已

网友:
冷灼伤,也就是局部冻伤,点状的问题不大,别弄破外皮别感染就行,

网友:
冷伤呢一般可以排除,要不然就可做制冷设备了。两种可能较大,一种就是前面说的撞伤,是考虑冲量问题,还有就是气流摩擦伤,是热烫伤

网友:
不是灼伤,是冻伤。

网友A:
中东就简单了,剁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东就简单了,剁掉吧。

一听是中东,采取的措施难道就这么简单粗暴吗,

网友:
冷灼伤,流体高速通过小孔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因气动加热,表面温度急剧上升,类似流星进入大气层,因为空气动力等作用发生燃烧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