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会钣金或者折弯的大佬

楼主(2019-10-06):
工程师说让我设计一个下模,可以折出来这个工件,之前没接触过钣金,从网上找了些资料讲的都不大一样。有2点困惑1.算了好几种办法的张开长度都不相同,有85还有86,还有83的也不知道哪个对
2.下模找资料说是5mm厚的时候开口是40,那左边右边要留出多少呢,留的这个数与什么有关呢?

  希望大佬们可以给解答一下疑惑。十分感谢

网友A:
展开长度按中性层长度计算,等于直线部分+圆弧部分长度。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B:
分2个问题,一是下模尺寸,显然口宽40大了,应在25左右,模具总宽度应是36左右,这个尺寸还可做工艺尺寸定位用,试折后确定。
二是展开尺寸,这要根据材料,工艺来确定,要试模后确定。

网友:
首先我觉得不应该是根据系数算展开,而是根据展开算你的系数。用你现在模具用几块废料,算出实际的系数。当然要确保你的角度要对。一般下模取6~8倍板厚。板厚越大,取值也越大。也跟材质和你工件长度有关系。看图片应该是铝板吧。取6倍就可以,这里取8倍也可以就是系数不一样了。V槽越大,展开越小。下模两边的搭边取值只要对你的工件不干涉越厚越好咯,安全第一嘛,防止压力过大下模裂开。取值小的对产品尺寸的容错率就高些,有些极限尺寸也可以折。
  PS:有些是从车间师傅那了解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哈,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2个问题,一是下模尺寸,显然口宽40大了,应在25左右,模具总宽度应是36左右,这个尺寸还可做工艺尺寸定 ...

想问一下,模具宽的25左右是根据什么得出的呢,我看车间里废了的一个折这个工件的差不多是这个尺寸,但是查资料的话需要6-8倍板厚,出不来这个数

网友(点评):
这跟板厚没关系了,是和你的钣金尺寸有关系,你其中一个折弯中心离边上只有15,去掉2.5毫米定位搭边,所以选12.5*2=25,哪能死套4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长度按中性层长度计算,等于直线部分+圆弧部分长度。

嗯,我也是按照这个算的,但是每一本资料上的因子数都不一样,算出来就有差别了

网友:
你要告诉我们用什么设备折弯。看了你的产品,我认为用折弯机,展开尺寸你可以试样的。

网友:
20+20+15+15+0.3*5*3=84.5展开尺寸

网友:
折弯机加工?国内很多厂家的国产折弯刀具都安徽当涂县或马鞍山那边拿货的,你只要把产品图纸、折弯刀安装尺寸或机器规格给厂家,对方会给你设计好的。

网友:
在进行钣金的折弯和展平时,需要考虑材料被拉伸或压缩的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L=0.5π×(R+K系数×T)×(θ/90)
L: 钣金展开长度(Developed length)
R: 折弯处的内侧半径(Inner radius)
T: 材料厚度
θ: 折弯角度
Y系数: 由折弯中线(Neurtal bend line)的位置决定的一个常数,其默认值为0.5(所谓的“折弯中线”)。

网友C:
这是我记得 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记得 希望有用

谢谢,我算算试试.我的是有内圆弧的,可能不大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算算试试.我的是有内圆弧的,可能不大适用

我验证过简单件,跟模具师傅算出来的出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