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项目下的零件iproperty如何能自动填入项目名称?

楼主(2019-10-06):
就是一个项目,肯定有个名称。

这个项目下的零件,部件,工程图应该都继承项目名称。

iproperty里如何自动链结到项目名称?

我想在工程图的标题栏里自动填入这个项目名称。因为一个项目上百张图,一个个填太麻烦。

我知道可以建立项目的专属工程图模板,不过这也比较麻烦。除了ilogic,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这两个名叫“项目”的数据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您想要的因为Inventor的关系,不能实现

楼主:
谢谢陈老师解惑。

项目选项卡下的“选项-名称”,似乎是项目文件,.ipj类型文件,的文件名。

写了个 ilogic,用 workspacepath()把项目文件所在的目录名当作项目名,写入iproperty里了。

网友:
|陈伯雄发表于 10-07 11:58这两个名叫“项目”的数据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您想要的因为Inventor的关系,不能实现

网友A:
在资源管理器下,选上你那百来个零件,右键,iproperty,填上你那个项目,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资源管理器下,选上你那百来个零件,右键,iproperty,填上你那个项目,点确定

多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