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齿条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10-06):
现在做设计要用到齿条,但是选出来的现成的齿条产品没有安装孔,请问能自己在齿条侧面打孔吗?会影响齿条寿命吗?

网友:
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只能说有可能!

网友:
如果材质不是特别脆,高强度钢材质,为什么不考虑焊接?完事做个探伤就完了

网友:
孔只要别太大就没有问题

网友:
用手提式火花機...就不容易產生夾持不容易的問題..自然不影響外觀跟精度!

网友:
买带孔的齿条就好了阀。

网友:
用压板也可以不打孔,装配调试还会方便些,不过打孔结构要简单些,要求高的场合,一般会两种结构混用吧

网友:
会有影响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多数是可以自行打孔的。你最好找齿条厂家问一问。

网友:
侧面孔不要打穿,如果螺纹不够深,就多打几个螺纹孔;其实难点在于孔如何做的有精度!

网友:
我们搞齿条,看工况要求,不建议楼主自己打孔

网友:
应该可以打孔,要根据实际受力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