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工艺如何安排可以车的很光亮

楼主(2019-10-06):
材料45#钢,怎么样做工艺流程,可以把光泽度提高,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材料调整好,主要看师傅怎么用刀和调加工参数吧。

网友:
金刚石车刀 就是刀尖上焊个钻石粒,靠挤压的 能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点评):
45#钢能用PDC刀粒?

网友:
精车最好的光洁度能达到Ra1.6,不知道你说的很光是什么程度?

网友:
抛光或者镀亮铬

网友:
适当的热处理,增加材料的硬度,对提高车削的光洁度有明显的效果。要适当!!!

网友(点评):
调质到HRC多少度合适

网友:
先调质再车

网友:
滚压表面,现在有外圆端面,沟槽,内孔专用滚压刀

网友(点评):
能拍个图片看看吗?没用过滚压刀

网友(点评):
淘宝上面有卖的,你找一下吧

网友(点评):
滚压刀加工成本如何,之前没用过,不是很了解

网友:
加一道表面滚压工序,就能提高粗糙度的。

网友:
滚压加工

网友:
调质后车出来的会比没有热处理的光亮,但问题时只要生锈都会灰扑扑的。

网友:
磨床加工,光洁度可以达到0.8以内

网友:
首先,不能选取金刚石车刀,热处理调质,粗车后,慢走刀,高转速即可

网友(点评):
高转速慢进给又很伤刀粒

网友:
豪克能专门提高表面粗糙度的

网友:
磨床加工,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