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9-10-07):
如图,6mm宽键槽加工,大批量生产,有什么好的方法没?主要是键槽宽度保证不了。现工艺是:加工中心铣,5.7mm铣刀粗铣,6mm合金铣刀精铣。缺点很多:效率低,6mm铣刀磨损快引起键槽宽度保证不了。已经试了很多品牌的铣刀了,一直是这样。请大家支招,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万谢!!

楼主:
看有没有其他设备、刀具能大批量加工?

网友:
6mm键槽,用铣床加工铣刀散热不足很容易折断,大批量加工,效率的确太低。

网友A:
5.7mm铣刀粗铣 4mm鎢鋼6刃铣刀精铣 4mm鎢鋼錐度刀倒邊線  速度不慢 磨耗低!

网友B:
机床性能要好,包括定位精度、主轴旋转精度等。精加工试试采用直径5mm合金铣刀走插补而不用定尺寸刀具。定尺寸刀具不稳定,磨损后就废了;用小尺寸刀具一侧吃刀,控制好切削用量,在机床精度高的情况下刀具切削稳定,寿命长,即使有一点偏差还可以加刀补以提高刀具利用率。

用高转速小进给量代替低转速大进给量的方法保持切削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mm铣刀粗铣 4mm鎢鋼6刃铣刀精铣 4mm鎢鋼錐度刀倒邊線  速度不慢 磨耗低!

4mm钨钢铣刀走程序精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性能要好,包括定位精度、主轴旋转精度等。精加工试试采用直径5mm合金铣刀走插补而不用定尺寸刀具。定 ...

5mm铣刀走插补也用了,效率更低,而且刀具还是磨损快,要经常补刀。这种键槽本身不好检测,我们采用的是光滑塞规通止检测,如果是需要补刀的话,补刀量很难测量出来。

网友(点评):
5mm的键槽刀一刀或者2刀到底,然后换小刀铣侧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性能要好,包括定位精度、主轴旋转精度等。精加工试试采用直径5mm合金铣刀走插补而不用定尺寸刀具。定 ...

主要是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刀具,耐磨损,不需频繁更换、补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刀具,耐磨损,不需频繁更换、补刀

你的切削参数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切削参数是怎样的?

转速1200,进刀速度:粗铣100,精铣50

网友C:
你这个加工一个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钨钢铣刀走程序精铣吗?

是...走的是精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1200,进刀速度:粗铣100,精铣50

老板,你转速太低了,按直径6mm铣刀换算过来也才23m/min。一般硬质合金刀具加工中碳钢切削速度在80-100m/min,刀具质量好的情况下精加工切削速度还要更高。

因为没有标注材料,通常来说按你的情况可以在精铣时按主轴转速4000-5000r/min,进给量60-80mm/min这样的参数来加工。

网友(点评):
回复的专业

网友(点评):
好像有道理

网友:
材料是什么,有没有硬度。把这些告诉刀具厂,他们能帮你推荐合适的刀具的。

网友:
小吃刀量,高转速,快进给,100的进给有点慢啊,粗铣刀选用两刃的,没问题

网友:
一般的立铣刀的直径尺寸是达不到键槽所要求的精度,最好是用小一号的铣刀通过程序铣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加工一个要多久

一次装夹2个,加工时间5min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转速太低了,按直径6mm铣刀换算过来也才23m/min。一般硬质合金刀具加工中碳钢切削速度在80-100m/ ...

材料为20CrMnTi,还未热处理,主要是这国产的加工中心转速上不去,然后转速过快,刀具又容易崩断

网友D:
别听上面的人瞎说。你这个材料本身发弹难加工,不能转速太高。建议用5.5钨钢铣刀,粗铣转速800,精洗1200。走刀不能太慢,100-120。一刀下,无需换刀,效率高效果好。

网友:
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方法,不得靠操作工人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听上面的人瞎说。你这个材料本身发弹难加工,不能转速太高。建议用5.5钨钢铣刀,粗铣转速800,精洗1200。 ...

方法靠谱!

网友:
方法靠谱!-

网友:
电气专业进来学习

网友E:
有时候按照刀具手册上的来,真不行。还得靠统计,慢慢调整加工参数,但是需要将特殊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再统计对照什么切屑参数最好。
而且,毛坯金属硬度的一致性是否好,材料是否有利于切屑,装夹的一致性是否好,刀具刀柄的选用,切屑液的浓度,主轴的跳动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啊,所以还得需要楼主别着急,多在现场,多看多想多分析,慢慢的改进。而且可以选择多家刀具供应商免费提供刀具试用,看谁家提供的方案更好,从优选择。总之就是两方面:1、多分析除了刀具本身的原因,就是特殊原因(可以改善的);2、从刀具商入手,现在的坑货道具上太多,找大厂家的,或者直接让刀具商找刀具制造厂家(最好大厂或者老外亲自来)来帮忙解决一下,如果你们家量很大,他们也会愿意来过帮忙的。

网友F:
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按照刀具手册上的来,真不行。还得靠统计,慢慢调整加工参数,但是需要将特殊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再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果怎么样了

只能先找刀具厂家一起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