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线切割之后就不锋利了。退火了?

楼主(2019-10-07):
我要从长的刀片上切许多小刀片下来,用线切割,但切下来之后就感觉不如原来锋利了。
具体说是这样:
刀片厚 0.7mm,长条形。刀口大约1mm宽的部分淬过火的。本来很锋利,不当心就伤手。
用线切割切成许多短短的小刀片。切完了,就感觉没以前锋利,有时割塑料袋都有点费劲。
我怀疑是丝从刀刃附近经过,伤到刃了。但做线切割的人说:丝肯定没碰到刀刃,而且切时有切削液不断流过散热,丝的温度低,不可能退火。
因为条件限制,我没法去现场看。但我从网上找子线切割的视频,切削液确实流量挺大,散热效果看上去不错。
但我又想:做线切割的人说切削液里有水,说明它也是导电的。那么,就算丝没碰到刀刃,只要比较近,是不是还是有电从刃上经过、导致发热呢?

网友A:
线切割的原理请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的原理请了解一下。

就是电流发热、熔化金属。
那么,如果有较小的电流经过切削液到达工件,工件也应该发热——没高到熔化地步,但会退火。

网友B:
个人认为是退火原因造成,线切割在瞬间温度,其温度瞬间可高达 1 0 0 0 0 ℃以上。切削液是无法完全完成冷却功能的,尤其是加工热处理过的零件,相当于退火,改变了金属组织,更有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退火原因造成,线切割在瞬间温度,其温度瞬间可高达 1 0 0 0 0 ℃以上。切削液是无法完全完成冷却 ...

你的意思是:只要线切,就会退火??

网友:
应该是刀尖部分熔化,没有原来那么锋利了,实际线切割面实际应该相当于经过淬火了,硬度应该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要线切,就会退火??

是这样,这个工艺会对刀刃的锋利有影响.

网友:
想起了裁纸刀上面用来折断的槽,你可以让刀片厂家给你这样弄一下

网友C:
像【壁纸刀】那样,压槽,掰断。

网友:
刀片退火造成的,可以试着把退火的那一段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壁纸刀】那样,压槽,掰断。

我何尝不想,但形状太复杂了,绝不是压几个槽能行的。
也考虑过冲压,但成本恐怕很贵(刀片硬度高),非逼不得已不想用。
再就是激光切割,没法定位,也不行。

网友:
刀片是什么材料?线割后不妨再重磨一下?刀片材料是硬质合金的话,就不存在硬度降低的现象,除非是高速钢、钢结硬质合金。

网友D:
切削液酸败了,把刀刃尖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液酸败了,把刀刃尖腐蚀了

这倒真是新观点!刚才查了一下,理想的切削液 pH 在 8.5 到 9(弱碱性),用多了会偏向中性。

PH值表现的是溶液的酸碱度,分为0——14,PH值为7为中性,小于7为酸性,PH值越小酸性越强。大于7为碱性,越大碱性越强。正常情况下,大多数金属加工液(metalworking fluid)都应该呈碱性。新调配的、还没有用过的金属加工液(浓度为5%)PH值一般为8.5——9.5之间,现代的金属加工液最常见的PH值为8.8——9.2之间。   在金属加工中,我们正常使用的切削液的PH值通常呈喊性,介于8.0-9.5之间;如切削液PH值大于9时,切削液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造成操作者皮肤过敏和有色金属腐蚀等现象;还会使切削液的润滑性能下降,降低了生产加工的效率。当切削液PH值低于8时,则表明溶液受到细菌的侵扰,易繁殖细菌,导致切削液腐败在工件和机床,会降低切削液的防锈和抗腐蚀性能,降低了加工工件的使用寿命以及生产效率。     所以在使用切削液/线切割液的过程中PH值需要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是定期检测PH值与切削液的浓度,防止切削液受到细菌侵入以及保证加工件不发生锈蚀,同时也不腐蚀机床及刀具。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对切削液的定期PH值检测(例如用PH试纸或PH计来检测切削液的PH值),防止在金属加工中切削液的PH值突然下降或者升高,避免操作人员的使用安全;保护好切削液在金属加工中正常运作起到润滑、冷却、防锈、清洗性能。也有利于对切削液的维护。

网友E:
刀片的锋利程度要看刀刃,线切割出来是垂直的面,而且面很毛糙,当然就会变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片的锋利程度要看刀刃,线切割出来是垂直的面,而且面很毛糙,当然就会变钝了。

我又没切刀刃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真是新观点!刚才查了一下,理想的切削液 pH 在 8.5 到 9(弱碱性),用多了会偏向中性。

网友:
关注中,楼主最好上点图,我想参考下,因为我最近也需要线割刀具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退火原因造成,线切割在瞬间温度,其温度瞬间可高达 1 0 0 0 0 ℃以上。切削液是无法完全完成冷却 ...

线切割时,工件整个泡在切削液里。丝那里有1000度,但2mm以外应该就是常温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流发热、熔化金属。
那么,如果有较小的电流经过切削液到达工件,工件也应该发热——没高到熔化地 ...

切削液不断顺钼丝流下,工人说工件是凉的,刚切完就能用手拿。感觉你的说法不成立啊。

网友(2019-11-06):
也有可能只是你“感觉”钝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长刀片切割东西时要来回滑动会很轻松切断,如果直上直下可能要力气大好几倍才行,而你这种短的没办法滑动,也不好受力。由于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工况,这些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