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轴设计

楼主(2019-10-07):
这是想改造的图,之前没有3.5锁紧螺母,依靠车轮与轴直接焊接,材质均为304,加上轴的锁紧螺母,出现了轴从焊点处断裂的情况,所以想改为上图,问题1.该轴与车轮的左右距离可调节,我留了40mm的间隙,应该无太多问题,如果还不够两侧再加垫圈,是否可行?问题2:这样的锁紧方式会不会松动,还需要加什么止动垫圈,或者双螺母吗,这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设计一侧可调,车轮以另一侧轴台阶定位,这样是不是更好?可以用螺母定位,但是使用螺母定位,运行时间长了,螺母也会出现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侧可调,车轮以另一侧轴台阶定位,这样是不是更好?可以用螺母定位,但是使用螺母定位,运行时间长了 ...

设置轴肩的话,车轮在安装时不能左右调节,每一个安装位置都不固定所以我留了40mm的可调间距,设置轴肩就没办法调了

网友B:
车轮如果始终一个方向转,那么车轮两边螺纹旋向相反,理论上应该可以锁紧,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始终一个方向(停止时对螺纹来说也是变向了),所以这个并不可靠
另外按图示内侧的螺母实际装不进去,除非轴就图示这一截

网友(点评):
焊缝断开应该考虑焊接工艺要求,设计坡口、焊接处轴加粗(防止焊接时轴变形)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轴肩的话,车轮在安装时不能左右调节,每一个安装位置都不固定所以我留了40mm的可调间距,设置轴肩就 ...

设置成一对反向螺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轮如果始终一个方向转,那么车轮两边螺纹旋向相反,理论上应该可以锁紧,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始终一个方 ...

装是可以装上去的

网友B:
我以为轴两端都要安装车轮,不过螺纹锁紧只适合磨光机这种单向旋转的场合,而且因为车轮本身受径向力很大,一旦螺纹松了,在重新压紧之前一段时间就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轴两端都要安装车轮,不过螺纹锁紧只适合磨光机这种单向旋转的场合,而且因为车轮本身受径向力很大 ...

我这个轮子几乎全是往前推的,往后推的很少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工矿车轮和轴直接焊接很少见,定位的方法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工矿车轮和轴直接焊接很少见,定位的方法有很多啊!

请求指点

网友C:
给点过盈量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点过盈量不行吗?

不行,有2-3T左右,装配困难,工人要闹,仅靠配合时间长了还是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有2-3T左右,装配困难,工人要闹,仅靠配合时间长了还是会晃动

那就没得说了,你看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轮子几乎全是往前推的,往后推的很少

那也一样,总有刹车或加速的时候吧,这时候轮子受力就反向了
你可以考虑下把两个螺母改成两个套,然后在套上焊接,这样焊缝主要起轴向定位,而不用承受旋转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一样,总有刹车或加速的时候吧,这时候轮子受力就反向了
你可以考虑下把两个螺母改成两个套,然后在 ...

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主要是轴断裂的原因,如果是车轮的旋转力将其剪断的话,这个方法很有效

网友:
轴断裂,直接改材料,或者加粗

网友:
怎么只有一个轮子?

网友:
什么刹车反向螺纹等等,有什么关系?轴上有键,轴是和轮子一起旋转的。估计这个是从动轮吧。轴和轮子相对固定,什么样的螺纹也不会松动。最多设置锁紧垫片就可以了。
没做过重型设备,但是我有个思路。
轴向可调,和轴的功能,分开。轴不做旋转,只是轴向可调。轮子只旋转。轮子和轴之间做轴承。轴两端开螺纹,左右相对机架移动。

网友:
我们的轴和轮一般热装的

网友:
个人认为套,止动垫圈,圆螺母比较靠谱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不能说不行,但不能说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考虑:1.用在什么工况下?载荷大,路况复杂就不行,轻载、使用不频繁是能用。2.车轮就不能定位的。3.装配、维修较困难。

网友:
锁紧面是圆柱面加垫圈效果不太好,螺纹放松措施有很多种,像楼主这种工况,增加螺纹紧固胶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感觉用涨套就挺好,安装维修都很方便。焊接有应力,键槽也会削弱强度,容易疲劳断裂。

网友:
个人觉得18#的想法可以,轴不动,轮子转

网友:
可采用胀紧套的方法,挺好用的

楼主:
加了三个顶丝,同样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