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气孔

楼主(2019-10-07):
材料27SiMn缸管,规格268*30,一端堆焊直径至285,长度100。堆焊后精车,在堆焊区域中间位置车槽,槽底直径255,精车后发现槽底周圈出现很多点状气孔。

网友:
是不是焊条潮湿或者焊接时的环境湿度大?

楼主:
用的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环形自动焊机,焊接稳定性没有问题。另外在焊接层车浅槽没有发现气孔,反而车入原母材下面发现气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环形自动焊机,焊接稳定性没有问题。另外在焊接层车浅槽没有发现气孔,反而车入 ...

确定原来管子没问题?
27SiMn的焊接性能不好,也许是在堆焊过程中产生了裂纹
1、焊前预热
2、焊后保温
3、分两次完成堆焊是不是会好点,因为焊条和27SiMn材料肯定不同,先焊接较薄一层可以把焊接产生的气体排出,再行堆焊时也基本相当于同种材料焊接了
4、焊条的选择

网友(点评):
焊接参数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堆焊开始时,整个温度比较低,如果开始电流偏小,那么很容易产生气孔,而以后,因为前面焊接的余热,小电流就满足焊接的要求,很可能会形成内部气孔,外部正常的现象

网友:
预热不到位,,,,油迹,锈,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原来管子没问题?
27SiMn的焊接性能不好,也许是在堆焊过程中产生了裂纹
1、焊前预热

原来我们自己采购材料,同样的焊接工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次是客户提供的原材料。但是气孔全出在焊接区域,肯定跟焊接有关系。

网友:
焊接前检查一下材料的状态,能预热试一下最好

网友:
焊接的缺陷气孔是最长出现的异常,无外乎是气体保护不足和表面有杂质脏东西的情况,生产过程中把握这两点即可大半的消除这种异常。

网友:
到底啥原因,解决没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不是焊接产生的气孔,是原材料问题,比较下你们和客户材料有是么不同?材料状态?

网友:
去除原材表层

网友:
从工件的几何尺寸可以断定,发生气孔的位置在母材上“管材的外径265,槽底的外径255”。出现的问题应该是母材的合金锰元素被稀释或被置换产生的空隙。建议更换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