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测量

楼主(2019-10-07):
请教各位,有没有无接触测量转速30万rpm的设备?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再等等吧兄弟

网友:
只用过频闪仪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目前频闪仪无接触测量转速基本喜爱10万rpm以下

网友:
你要接触测量还是非接触?

网友(点评):
非接触测量

网友:
手持转速仪,网上标可以达到90W转。或者自己做,高速光电开关+计数计算单元

网友(点评):
兄弟,晚上有链接吗?给一个。

网友(点评):
兄弟,网上有链接吗?给一个

网友A:
欧姆龙E3C-LDA21可以做到,使用超快速模式。7位数码显示。
轴上涂一半黑色哑光低反射漆,另一半涂高反射光亮漆(轴本身反射良好可以不涂)。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单纯的需要测量某种仪器的转速

网友B:
這種閃頻器 可以用..

网友(点评):
这是哪种频闪器?

网友:
频闪仪是指控制光源发光,以特定频率快速闪动的光学测量仪器。频闪仪可以发出短暂又频密的闪光,当闪光频率与被测物体的转动或运动速度接近或同步时,利用眼睛的视觉暂留或视频同步,能轻易观测到高速运动物体的表面质量或运行状况。

网友:
转速测量方法可以主要分为3类:
●机械rpm转速测量
●光学rpm转速测量
●频闪rpm转速测量
机械rpm转速测量
通过机械测量传感器采集数据,是zui古老的rpm转速测量方法。传感器采集到的转速资料,还要通过仪器内部的电子分析。这种测量方法仍被应用,但大多数用于20至20000rpm的低转速测量。
这种测量方法在测量过程中依赖于接触压力,其zui大的缺点是加载运动不连续。另外,机械转频闪法测量rpm转速不可应用于细微物体,如果转动率过高,易发生滑走情况。
采用反射原理的转速测量法(光学rpm转速测量法)
测量仪器发射出的红外线经固定在待测目标上的反射条反射后,即携带上有关转速信息。测量仪器接收反射波后,经过处理即可得到转速。这种测量方法虽然要比机械rpm测量法先进,但是并非所有持待测目标上都可以安装反射条。
采用频闪rpm转速测量法
按照频闪原理,当高速闪光的频率和目标的rpm转速(移动)同步时,在观察者的眼中,目标是静静止的。
同其它的测量方法如机械法或光学传感器法直比,频闪原理的优点显而易见:
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测量小型目标或不便触及部位的rpm,而不需要在待测目标上固定反射条。例如,如用于生产过程测量时,便不需中止。
测量范围:100至20000rpm.
除了测量rpm转速外,频闪测量法还可用于振动分析和动作监控。例如:走动的画面扩音器。

这是网上看到的资料,怎么没看到频闪器的测速范围能达到6位数的说明。

网友:
频闪器的测速范围觉得主要是受被测件的转速稳定度和频闪器的可调频率稳定度有关,要做到自动跟踪就不叫频闪器了,直接叫其他测速仪了

网友:
高转速是可以通过声控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閃頻器 可以用..

我在網上抓的  這種產品市面不少....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E3C-LDA21可以做到,使用超快速模式。7位数码显示。
轴上涂一半黑色哑光低反射漆,另一半涂高反射光 ...

这思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