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轴向定位

楼主(2019-10-07):
由于空间比较紧凑,油封能不能靠外径和内孔的摩擦力作为轴向定位,结构上没有挡圈,时间长了油封会产生轴向移动吗?

网友:
只能说见过不少人洗衣服把戒指丢了的,剩下的自己想吧 ๑乛◡乛๑

网友:
安装面表面粗糙度Ra3.2,精度等级H7。内部压力不超过0.5MPa。直接压装,靠摩擦力定位,没问题!
更正:不好意思,单位写错了。应该是0.5大气压或0.05MPa。

之所以认为没问题,是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使用范例。
更改部分,提请搂住注意。

网友(点评):
谢谢,主要之前都是有挡圈定位的,这次突然把挡圈去掉心里有点没底。工况就是普通调心滚子轴承座两边的密封圈。

网友:
要想要长时间使用还不轴向窜位的话,挡圈是必须要加的

网友(点评):
嗯,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减速机输出轴那边的油封就是直接敲进去外面没有盖板也没有挡圈。

网友(点评):
带座调心轴承两边的的油圈也是直接压进去的。配合做好一点就没问题。

网友:
直接压装,靠摩擦力定位,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请放心使用

网友:
条件不够,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

网友(点评):
调心滚子轴承两端使用,转速150转每分

网友:
注意公差,稍微过盈也没问题;
间隙大的话,会掉的

网友:
空间小 ,安装卡簧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适当的过盈量!

网友:
更正:不好意思,单位写错了。应该是0.5大气压或0.05MPa。

之所以认为没问题,是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使用范例。
更改部分,提请楼主注意。

网友:
一般单面压紧即可,如设计中,留有专门的安装孔,有个孔台阶,安装骨架密封时直接压入即可,一般配合都是紧配合,而且有弹性,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A:
设计手册中不需定位,实际应用中也不定位,应用正常。

网友:
不用固定,没问题的,我们的产品一直这样,没出现过窜动,事实上,你想抠下来都难。

网友:
带座调心轴承两边的的油圈也是直接压进去的。配合做好一点就没问题。

网友:
卡簧没有,不得出来吗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中不需定位,实际应用中也不定位,应用正常。

设计手册的哪里有这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