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带光栅尺的应用技巧

楼主(2019-10-07):
   这个月开发了一台检测设备,用到了钢带光栅尺;因为是自己头一次选用这种高精度检测开关,现场调试时出现了:设备开机后,磁删尺没有任何反应,公制指示灯也不亮的异常现象。

   咱们自己搞不定,请来了供应商技术支持,总结了以下的注意事项。。。

   工作原理:直线光栅尺和旋转编码器均依据相对运动的原理来产生光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光电器件的转换处理后,用来检测机械装置的位移。通常会和滚珠丝杠等传动系统配用,用来检测位移大小和方向。

   这次选用的是检测系统是,Renishaw雷尼绍,说是英国品牌。

   供应商技术指导:
   装配技巧,将光栅主尺用M4螺钉上在机床安装的工作台安装面上,但不要上的太紧,把千分表固定在床身上,移动工作台(主尺与工作台同时移动)。用千分表测量主尺平面与机床导轨运动方向的平行度,调整主尺M4螺钉位置,使主尺平行度满足0.1mm/1000mm以内时,把M2螺钉彻底上紧。

    在安装光栅主尺时,应注意如下三点:
    (1) 在装主尺时,如安装超过1.5M以上的光栅时,不能象桥梁式只安装两端头,尚需在整个主尺尺身中有支撑点。
    (2)在有基座情况下安装好后,最好用一个卡子卡住尺身中点(或几点)。
    (3)磁栅尺不能安装卡子时,最好用玻璃胶粘住光栅尺身,使基尺与主尺固定好。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设备,也是用的光栅尺加滚珠丝杆传动,但时间长了,实际数据就和理论数据有偏差。光栅尺内部的杂质对光栅尺的精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
太裸露了。。。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10-08 08:28  曾经做过类似的设备,也是用的光栅尺加滚珠丝杆传动,但时间长了,实际数据就和理论数据有偏差。光栅尺内部的杂质对光栅尺的精度影响比较大。
这个问题后期设备我会多关注,选型阶段也给供应商提出这种疑问,他们说是没事,就是用久了就会想你说的这样。。。

楼主:
我也感觉有些粗暴,但工况还好,比较干净。

网友A:
雷尼绍在激光检测这一块基本上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尼绍在激光检测这一块基本上垄断了

难怪如此,这一套东西很小,却要几千块钱~

网友(2020-03-02):
中间支点怎么做?

网友:
我是一个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