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管子活连接与阀体螺母连接的接头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10-07):
如题,小弟对管路连接不了解,说的不专业大家见谅。意思就是那种管子套在接头里面空转,但是接头要用螺母紧固在阀体上的那种接头。
我现在设计管路,不知道DN80的管子和DN80的不锈钢球阀应该用什么接头连。故有此问。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你说的是快速插头吧?一公一母的,在淘宝上面搜索一下快速插头就有了。

网友:
卡套接头?

网友:
普通的活接不行吗

网友:
描述不好就贴图吧,不然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楼主: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卡套接头,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们叫绞接管接头

网友:
是这种吗?米思米有很多种选型可以用的。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你这个空转,恐怕要有密封要求吧,建议使用旋转接头,有外丝和内丝的旋转接头DN80的这么大,没接触过。要不您联系一下锐技卷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