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个连杆机构能实现功能吗?

楼主(2019-10-07):
这是米思米的案例库的一个机构。No000549.通过按压一个横向的杆,使纵向的连杆下降,从而打开下面的那个夹爪?
这个连杆机构能实现吗?若是想实现,设计中哪个地方应该怎样设计?

网友:
楼主感觉的问题点在哪?
我感觉可以实现

网友:
把这个地方换个角度看看,结构没看清

网友:
这个简单结构,可以实现的,夹爪下压打开,上拉夹紧。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就是机构复杂了。

网友:
最后的那个爪子那里结构合适的话能实现。

楼主:
有直线轴承的限制,连杆末端的轨迹是直线吗?会不会卡死?过定义了吗?

网友:
整的有些复杂了,估计实际动作不会有这么顺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直线轴承的限制,连杆末端的轨迹是直线吗?会不会卡死?过定义了吗?

升降机不就是垂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