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装置风扇的设计

楼主(2019-10-08):
这个是充电器里的散热装置风扇,但风叶与一般的风扇不同,不是与中心连接着的。为什么?

网友:
不与中心连接怎么转呢?

网友:
图片放大看,这个风扇的叶片与中心断开,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贯流风机的原理和结构

网友(点评):
这和那个好像是2回事

网友:
离心风机

网友:
鼓风机的设置选型,在出口处的风量会更大一些。

楼主:
多谢,谢谢各位,查到了是涡流风扇,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谢谢各位,查到了是涡流风扇,学到不少!

涡轮风扇的气体流向垂直于转轴,而常见的轴流风扇气体流向与转轴平行,能在更小的空间下输出更大的风量,提升散热效果。

网友(点评):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涡流风扇...

楼主:
本来以为充电器中的一个风扇不够,原来是涡流风扇这种,散热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