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的弯管技术咨询?

楼主(2019-10-08):
由于工作需要,需要补充一下弯管技术,比如:液压系统的钢管的连接,需要弯曲。请教:弯管工艺目前有哪些效率高的方法?

网友:
  如果不是批量设备,还是用软管连接吧。

网友:
要效率高,就得弯管专机。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割枪烤热人工折弯。。

网友:
第一家公司是做汽车排气歧管,把钢管的弯管技术干的炉火纯青,做好弯管,不仅要有好的弯管机,比如意大利的BLM,一台三百多万;而且还要有能设计好的弯管模具!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