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选择求助

楼主(2019-10-08):
新人求助电机减速机选择,分割器已确定110dt 2工位转盘直径800mm 老板说减速机传动比20的就行 现根据分割器大小选择了一款nmrv50减速机 匹配电机功率750w 80m 1400转 经计算转盘旋转一个工位所需时间最大0.7秒 会不会太快了 因为工件是很薄的玻璃 底部用真空吸盘吸住,会不会被甩出去

网友A:
计算下转盘旋转时,工件的离心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下转盘旋转时,工件的离心力有多大?

没那么详细。。。。。。

网友B:
怎么走气的,气滑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走气的,气滑环吗

这是不重点,转盘旋转一个工位然后倒转

网友C:
我自己有寫了一個工作軟件 . 你把條件空格給我 ,試試...但看你擔心的是離心力對吧!!
我個人認為你先照你老闆意思先做後.再討論你擔心的問題....也許你老闆心中早有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寫了一個工作軟件 . 你把條件空格給我 ,試試...但看你擔心的是離心力對吧!!
我個人認為你先照你老 ...

求软件

网友D:
既然离心力计算不出来,那就看实际的测试结果,再做后续的处理方案,另外问下,你们的750W电机选择的是哪家的?

网友C:
我用預估來定義你的盤面含工作物為100KG....8個分度 來粗估
若按你的擔心點...我們將移動的運轉斜率做一調整 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電機還是維持750W...你可以向你老闆提備案...

网友(点评):
我觉得750W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在大酒店吃饭的转盘,直径一米多,上满了菜肴估计也有100公斤重。靠人手都能轻松拨动。750瓦电机带动他的机构问题不大。

网友:
20转又是两工位,个人感觉有点快了。盘面是800的,如果可以换成110DF效果会好点,110DT系列的法兰面比较大,意味着内部的转塔也比较大,凸轮比较小,转180的效果没有110DF来的好。

网友:
20的速比,你打算电机怎么停止?用刹车吗?

网友:
顶上去,等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寫了一個工作軟件 . 你把條件空格給我 ,試試...但看你擔心的是離心力對吧!!
我個人認為你先照你老 ...

一看就是大神之作

网友E:
电机的转速不能再调了吗?
可以再增加一个变频器来降速。

网友:
老板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转速不能再调了吗?
可以再增加一个变频器来降速。

加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离心力计算不出来,那就看实际的测试结果,再做后续的处理方案,另外问下,你们的750W电机选择的是哪家 ...

这我就不知道了,看采购

楼主:
解决了,加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預估來定義你的盤面含工作物為100KG....8個分度 來粗估
若按你的擔心點...我們將移動的運轉斜率做一調 ...

转盘和夹具都是铝材料的,没有那么重,另外大神,求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就不知道了,看采购

方便的话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我是做空心杯电机的,有关电机方面的东西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