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咨询一个问题

楼主(2019-10-08):
各位前辈咨询一个问题:
       目前要有一个升降机构,行程3m、负载50kg、速度0.5m/s(能更快更好)、精度要求不高。本来一开始我是直接用3m传送带模组的(两根并排一起提升、并多加几根滑块来提高负载),后来老师和我说这东西要移动的,最好可以把它用完后倾倒下来移动到下一个地点。
       目前我有2种想法:
                                  1、把提升机构换成分段式的,比如我用3个1米的。当一个行程满了,下一个在基础上继续提升。如果用3个1m的直线模组的话感觉最底下那个肯定支撑不住,悬臂那么长。所以想问问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没?
                                 2、把3m的提升机构做成可完全倾倒下来,但这3m的模组要固定并且要保证运行工作时顶端不能晃可能要很大的固定板和加强筋安放在工作平台上(还没正式计算仿真,只是画方案给老师看),采用折叠类型的固定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所以想咨询各位前辈们,有没有什么新装置满足要求或者其他想法的。自己也上网查过了很多,没有啥太多方案解决。本人是在校学生,刚开始跟老师搞项目发现机械东西特别的多,自己见识面太少了。

网友A:
你说的2想法都可以,关键是:“精度要求不高”,到底是多少?这个是设计方案以及结构细节的关键。老师让你搞的项目,与老师沟通一下,这个项目是企业定制的,还是假想的,将来标准化,不直对工况谈方案都是胡扯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想法都可以,关键是:“精度要求不高”,到底是多少?这个是设计方案以及结构细节的关键。老师让你 ...

你好前辈!这方案是企业定制的,可能以后会是我的毕业论文。具体工况是要把一个3m的槽钢焊接在钢板仓上,钢板仓是用钢板卷上去的,焊接点在每一卷缝隙的上下两初就可以了,所以1cm的误差都没问题。

网友:
自己寫的軟件...給你參考...但別全抄...因為有些輔助件沒上去!!

网友:
1cm误差,精度这么低。还用模组。用齿轮、齿条也可以。齿轮齿条精度根据需求自行选择。(企业方案还是要客户提供技术要求,多跟客户沟通)

网友A:
“1cm的误差都没问题”,10MM范围这个量,无论你搞:分段、折叠,还有伸缩等都行,机械结构上就没啥额外要求,电器加精度控制就行了。自己先慢慢画方案图,然后大家针对图给你提改进意见,这样快,你也能学到东西。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人人说的都在理,但进不到你的电脑里变成图的。

网友B:
听功能就是个移动升降叉车,倾倒是为了怕有地方过不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功能就是个移动升降叉车,倾倒是为了怕有地方过不去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的误差都没问题”,10MM范围这个量,无论你搞:分段、折叠,还有伸缩等都行,机械结构上就没啥额外要 ...

主要是不知道分段式的怎么实现,见识太小

网友:
在重申一下:方案与工况、使用环境、用户意图等等不能分割,你要具体的结构形式,外人从你几句话里给出合理的图纸,是很难的,除非这个人搞过非常类似的设备,设计或用到过你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只能给你一个参考或思路。像外挂电梯、塔吊等机构是否是你想象的结构,粮站运粮的推车、沙特富豪的飞机出仓电梯等参考一下吧。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丝杠升降机构做为升降的执行机构,行程长也可以用,而且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