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imulation教程无法生成网格化

楼主(2019-10-08):
SolidWorks中按照simulation教程无法生成网格,怎么解决

网友:
不能生成网格,软件有什么提示?

楼主:
生成网格之后显示

楼主:
确定之后出现这个

网友:
有限元分析的网格划分对于模型要较高的要求,不能要圆角,直角,这些小特性模型,都必须要清除掉。

网友:
1.图形形状复杂,去掉无关的细节4 V* A8 b  G+ S; j
2.网格细了,调粗些

楼主:
这个没关系的,只是分割线(split line)无法网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