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50BV30 用什么方式热处理

楼主(2019-10-08):
50BV30  用什么方式热处理 这个没有接触过,就是我这边有个材料,送去热处理的地方,他们没接触过这个, 这个材料是否当中碳合金钢来处理吗, 硬度要求50HRC左右都可以

楼主:
哪个师傅知道的说下,这个是中碳还是低碳合金钢

网友A:
C:0.27-0.33   Si:小于0.1    Mn:0.7-1.0    S:小于0.035   P:小于.03  Cr:0.3-0.50  V:0.1-0.5   B:大于0.0005
属于碳素铬硼钒钢。
查到有860度淬火,260度回火,可以达到50左右

网友:
50BV30是铬钒钢的一种。

铬钒钢,元素符号Cr-V,是一种加入铬钒合金元素的合金工具钢,热处理后硬度60HRC(洛氏硬度)以上,在特定工作条件下有很好的耐磨性。
合金工具钢的淬硬性、淬透性、耐磨性和韧性均比碳素工具钢高,按用途大致可分为刃具、模具和量具用钢3类。其中碳含量高的钢(碳质量分数大于0.80%)多用于制造刃具、量具和冷作模具,这类钢淬火后的硬度在HRC60以上,且具有足够的耐磨性。

百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27-0.33   Si:小于0.1    Mn:0.7-1.0    S:小于0.035   P:小于.03  Cr:0.3-0.50  V:0.1-0.5   B: ...

这个要淬油吗,另外回火时间不知道有没有说明。 50HRC不知道会不会太高硬度, 是个套筒, 硬度高了会不受力。 我是个热处理外行,还要请教你们这些专业点的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淬油吗,另外回火时间不知道有没有说明。 50HRC不知道会不会太高硬度, 是个套筒, 硬度高了会不受 ...

老实说我也是外行,不过对于你这种大批量的工件来说,完全可以先去试几件,看实际效果更好点
可以参考下6150的热处理,2个成分接近,50BV30含B韧性好点

网友:
可以试一下,然后打一下硬度

网友:
如果是洛氏硬度50以上的,基本上都是需要油淬的。

楼主(2019-11-16):
求教 50BV30相当于国内什么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