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台转还是不转? 重量谁支撑?

楼主(2019-10-08):
如图,旋转主轴8旋转,重量通过止推轴承作用在底盘平台(图中未画出)
,现在的疑问是图中的工件1转台的设计结构有无问题?
工件1能不能转?它的重量谁支撑?  图中的深沟球内圈和外圈哪一个转?
实际运行中这个结构,主轴8旋转的时候,工件1转台 转还是不转??

网友:
说实话,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
够呛.工作台的重量全在件2档圈上

网友:
如果猜想没错的话,应该是主轴8、工件1转台的旋转是独立的,转台是固定在与黄色台板相连的外空心轴上,红色的部分跟随内轴转动

网友:
设计结构有问题,轴承不对

网友:
两个疑问,1、看不出哪个件把转矩传递给转台;2、转台负载多少,轴承是什么轴承?
怎么看这个组件都不舒服。

网友:
顶上去,等着看回复

网友:
你应该是需要主轴旋转,然后转台旋转,目前看你的结构肯定有问题,你这个转台理论上是不转的,能转也是轴承内外圈摩擦力驱动的,还有这种承受较大轴向力,我们一般选用成对角接触轴承使用,受力分析我们得看以哪个为参照物,但是你这些机构的所有负载都会在作用在最下面的板上

网友A:
  1:主轴 与 工作台不一起动的,2:工作台是由轴承盖在支撑,看设计者是一个咋样的意图,如果要一起动,那这设计是有问题,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连接部分在这图上没有表现出来。

网友:
實在看不出主軸8 跟工件1轉台之間 除軸承內外圈關係外 還有甚麼傳動件!

网友:
转台和轴承外圈配合,什么鬼,轴承盖和轴承内圈摩擦吗??

网友:
下面再加个平面推力轴承就好了。不加使用不长久就会坏轴承垫圈磨损。

网友:
说实话,看的不是太懂^_^

网友:
工作台1肯定不转啊,轴要带动转台转动,但是你的轴与转台连个传递力的键都没有,怎么转?如果轴与深沟球轴承间隙配合,只有光轴转;过盈配合,最多轴承内圈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主轴 与 工作台不一起动的,2:工作台是由轴承盖在支撑,看设计者是一个咋样的意图,如果要一起动,那 ...

各个构件没有标注清楚,那个是驱动轴?轴8吗?8外面是套?几层?看不懂各个零件功能作用是?我觉得上面红色部分和8是分体的应该有平面轴承,要不就是固定连接。

网友B:
1.设计有问题;2.工件1理论上能转;3.工件1的重量靠2弹性挡圈传导到轴承,然后内圈,轴肩(这里问题很大);4.内圈跟着主轴转,外圈跟着工件1转;5.实际运行中,取决于摩擦力,力大了工件1跟着正转,稍小点跟着反转,再小就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设计有问题;2.工件1理论上能转;3.工件1的重量靠2弹性挡圈传导到轴承,然后内圈,轴肩(这里问题很大) ...

小的是止推,大的是深沟球

网友:
转盘有多大直径

网友:
看了蛮久,没看明白主轴8的转动和转台1的转动有什么联系

网友:
转是可以转,但摩擦会比较大,而且垂直重量大,深沟球轴承很容易损坏,建议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来承受这个重力。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按这个图方向放的话,结构肯定不对的,下面弹簧挡圈和所谓的轴承盖之间悬空的,也就是承重后轴承要内外圈相对移动后让下面的弹簧挡圈碰到轴承盖才能承重,我想这个轴承还不一下卡死了。不过如果卡死转动了轴以后转盘会跟着轴转,还真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设计!

网友:
你要不说主轴旋转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个手动转台!

网友:
这看起来不行,都用卡簧受力了,那么大一个转台,上下串动会很大,还有你这种机构采用角接触轴承或者加推力轴承?这样的机构深沟球轴承很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结构看起来有很多问题:1、主轴8和转台1从图上来看是两个相互分离的旋转机构;2、如果主轴8是驱动机构的话,那么转台1是处于自由旋转的状态;3、不知道你转台上需要承重多少?4、不知道你设计的目的是什么?用途是什么?5、轴承安装的很多细节问题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可能出道不久,如果工作台放轻的物件还可以,放重的够呛,轴承也选得不对,受轴向力选平面轴承噻,

送楼主三个字------够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