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标注

楼主(2019-10-08):
SW工程图标注尺寸时    假设尺寸为100     为什标注时标注数值是100     尺寸线箭头总是指到一半呢

网友:
一户上个图吧,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截个图我们看看?

网友:
这表达能力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你说的是直径标注吗

网友:
这种事情,就你发现了?为什么我们没发现呢?

网友:
工程图里,尺寸线的设置有问题吧?给个图看看你的设置是什么?

网友:
设置问题,你说的这种应该是单箭头标,只标注到两个线其中一条上,单箭头标注也是可行的,只是你不习惯而已
找一下帮助文件,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今天就可以了       很奇怪     再遇到的时候   附图

网友:
这是标注时样式的不同而已,可以自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