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重量谁承担?

楼主(2019-10-08):
如图,固定座是跟底座台板连在一起的,可以承受力;
图中齿轮旋转,轴旋转,轴承内圈旋转,轴和齿轮的重量谁来支撑?

网友:
重量通过轴承内圈到外圈然后最终到最下面的挡圈。

网友:
轴承被挡圈固定在固定座上。力由下方的挡圈承受。

网友:
由轴,轴承,法兰盘支撑,问这话不知啥意思?

网友:
承受重量的是下边的挡圈

网友:
看各个尺寸和公差的情况,个人觉得三种可能:
1、上方轴承外圈与固定座的摩擦力(概率最小,紧配合)
2、下方轴承外圈与固定座的摩擦力(紧配合)
3、下方的挡圈(概率最大,松配合)

网友:
传到了下面轴承外圈了。

网友:
最下端的轴承是不是应该换成角接触轴承会好一些?要不轴和齿轮及隔套,轴承盖的重量没办法传到固定座上去。深沟球轴承只能承受径向力,没办法承受向上的轴向力。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这个设计很奇葩

网友:
这样设计最小面的轴承和挡圈都会受不了的,长期使用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