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机械方案结构草图,在什么软件的

楼主(2019-10-08):
大家做机械方案结构草图用什么软件的,求推介,易学好用,可以调一些标准件的(轴承,螺丝之类的)

网友:
做方案时,哪些标准件是用不到的,也不需要去画,最简单直观的,就用CAD画方案布局图,这些都只需要一些大概的线条尺寸来表达。

网友:
我们用caxa有二维三维,用着还不错。

网友:
SW加麦迪工具集之类的辅助软件

网友:
架体之类不动的结构或者运动比较简单的机构可以用caxa,复合运动之类的用SW的草图。

网友:
本人用的sw

网友:
做技术方案,3D和2D都用,看具体问题需要,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不局限用哪一个。

网友:
我都是在onenote上手画。。。。

网友:
本人用CAD.

网友:
鉴于楼主需求,建议cad加装天河2010插件。PCCAD2010版本

网友:
我们都是用CAD模拟,机器人及工作半径轨迹都建成块,各类设备和工装做成块,直接插入调用,一个工作站两天可以摆好。

网友:
方案我都是CAD+SW+PS,另外,方案最细了,通过率较高,用你的专业说服客户

网友:
啥软件都可以,自己习惯就行

网友:
我用的是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