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卧式储罐焊接滚轮架的设计

楼主(2019-10-08):
大型卧式储罐(比如,直径3000mm,长度10000mm的卧式储罐)的焊接纵焊缝、环焊缝、装配或者进行修整、割孔和探伤作业时,要经常转动筒体或者容器,变换位置来适应焊接作业。由于储罐的体积特别大而且笨重,人工或者使用导链调整都不方便,于是,便设计了图中的储罐滚轮架。

图中的滚轮架有电机通过中间传动机构,减速机构来驱动主动滚轮轴转动,带动滚轮旋转而实现容器旋转。

问题是,图中滚轮架的旋转轴只做了一部分,这样做会不会产生容器的一头旋转,而另一头未动或者微微旋转?要我做,我会做成长的,通伸轴。图中的滚轮架,会不会产生刚才提出的问题?

网友:
不会  重量  重  会自动纠正 吧

网友:
我也会这么想^_^

网友:
不会的,这东西太重了,不会偏走的。

网友A:
两个单架,组成一组,都有动力输出。好处:1、适合不同筒径。2、不通长轴,便于中间穿吊装带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架,组成一组,都有动力输出。好处:1、适合不同筒径。2、不通长轴,便于中间穿吊装带吊装。

只有这边的滚轮是主动轮,对面的滚轮是被动轮。卧罐长度10米呢,右边的筒体随主动轮慢慢转动,左端的想不通它为什么会随着转动?如果筒体长度短,会随着右端的转动而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边的滚轮是主动轮,对面的滚轮是被动轮。卧罐长度10米呢,右边的筒体随主动轮慢慢转动,左端的想不 ...

短了会转,长了当然也得转。。。。不然罐子不就扭起来了
对于摩擦力来说,摩擦力只和对接触面的压力大小和摩擦系数有关,所以只要压的部分份量足够,罐子的转矩足够就能转动
具体来说罐子转动速度也不会太快,不会产生太大的偏离,罐子与主动轮始终会接触就能保证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