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镜像怎么这么难用

楼主(2019-10-08):
装配体画好以后,需要镜像然后Stp格式发客户。 我通常的流程都是先把装配体保存为零件,然后直接零件镜像,再转Stp格式。
     但是零件格式镜像得时候总会出问题,虽然按照方向镜像出来了,但由于这个零件是装配体生成的,镜像零件总会有几个零件不在预定的位置上。 完全跑掉了。
   有人说你咋不用装配体直接镜像呢? 干嘛转化成零件再镜像?  装配体镜像更是难搞,原本准确的,镜像一出来,一片红,装配关系都不对。

网友:
个人也感觉CREO的镜像好用点,实在不行就装个CREO打开你的STP文件再镜像一个

网友:
Sw的镜像有时候确实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好用,现在貌似可以在装配体镜像时做一些选项设置了。

网友:
生成相反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帮助看一遍

网友:
自己菜还找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由

网友:
对软件一知半解的你 让人很好笑 你就不能系统地学习一下帮助文件吗免得出来丢人现眼还不自知

网友(点评):
大师这么厉害,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有时候有装配体里修改一个零件的尺寸时会报错并红一大片,这时你再把这个尺寸改会原来的值,但是错误并不会自动解决,这是为什么?甚至退后一步都解决不了,为什么?

网友:
镜像零件有和原来不一样的吧,要在镜像选项里把生成镜像版本零件的选项打开,生成对应的镜像零件

网友:
软件使用技巧有待提高,你这还是初级水平

网友(2020-10-01):
有些零件是相反,且自身不是轴对称零件,要生成相反的零件?然后看你们是要按一个序号还是分开表示,都可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