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轴承配合公差求解

楼主(2019-10-08):
轴承有内圈转,和外圈转2种情况!内圈转,外圈不转,是内圈相对于载荷静止,外圈相对于载荷旋转?内圈不转,外圈转,是内圈相对于载荷旋转,外圈相对于载荷静止吗?有点懵!

网友:
动的就是动圈,静的就是静圈,楼主钻牛角里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人别乱跑,站住不动。剩下动的就是动圈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08 18:53动的就是动圈,静的就是静圈,楼主钻牛角里了?
就是动圈相对于载荷旋转,静圈相对于载荷静止?

网友:
坐标系是地球坐标系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10-09 09:28坐标系是地球坐标系
我太垃圾了,没听懂!????

网友(点评):
地球就是地面,相对地面,一般机械都是固定副加运动副组成,机架一般是固定不动,没有指明坐标系和相对关系就是以地球作为坐标系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0-08 20:13一般情况下,人别乱跑,站住不动。剩下动的就是动圈
就是转的就是动圈,动圈就是相对于载荷旋转或者摆动,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08 18:53动的就是动圈,静的就是静圈,楼主钻牛角里了?
不动的就是相对于载荷静止是不

网友:
相对运动,看以什么为参照物

网友:
内转子电机用的滚动轴承,一般是内紧外松

网友A(2019-11-23):
楼主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主动轴一般选紧配,从动轴一般过渡

网友(2019-12-30):
老铁请教一下:轴承内圈随轴一起转动我选j6公差,外圈在轴承座内不动我选H7公差。那么反过来轴承内圈和轴不动是不是可以选h7,外圈的轴承座公差选J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主动轴一般选紧配,从动轴一般过渡

老铁请教一下:轴承内圈随轴一起转动我选j6公差,外圈在轴承座内不动我选H7公差。那么反过来轴承内圈和轴不动是不是可以选h7,外圈的轴承座公差选J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