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2019-10-08):
这样的升降可以吗  用同步带带动四个螺杆动

楼主:
怕不显示

网友A:
手轮摇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通过同步带驱动四个角的同步带轮旋转,可以升降,但是四个螺柱支撑的平面会不会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摇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通过同步带驱动四个角的同步带轮旋转,可以升降,但是四个螺柱支撑的平面会不会 ...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摇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通过同步带驱动四个角的同步带轮旋转,可以升降,但是四个螺柱支撑的平面会不会 ...

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摇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通过同步带驱动四个角的同步带轮旋转,可以升降,但是四个螺柱支撑的平面会不会 ...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同步带有弹性,如果包角太小,可能旋转角度会有误差。如果负载不大,建议改成中间一个螺杆,四角加导向。如果负载大,改成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
只能用于负载小,精度不高的场合,另外包角太小建议增加过渡轮增大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有弹性,如果包角太小,可能旋转角度会有误差。如果负载不大,建议改成中间一个螺杆,四角加导向。如 ...

最开始我是中间丝杆,四角光轴导向的,客户嫌高度太高,所以就改成这样,不知道同步带的承载40kg怎么样

网友C:
方案1:几个同步轮是和平台一起的,是否可以固定?这样方便调节在一个平面,转轮转动带动同步轮转动,然后丝杆上升。

方案2:同7楼 ,可以使用标准件升降机,然后增加涡轮蜗杆或者斜齿轮机构驱动连接,这个机构寿命承载相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1:几个同步轮是和平台一起的,是否可以固定?这样方便调节在一个平面,转轮转动带动同步轮转动,然后 ...

同步带的四个角固定在第一层板上,螺杆转,第二层板升降,承载40kg   螺距1mm,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就这种方式简单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计算好力,别太重了,转轮转不动。 有没有精度、寿命等要求?有的话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可以参考这种

提供参考

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轮摇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通过同步带驱动四个角的同步带轮旋转,可以升降,但是四个螺柱支撑的平面会不会 ...

不平会撬劲,必须平才能上下运动。

网友:
驱动手轮包角太小,会跳齿,解决方法:
1.驱动轮两侧加惰轮,增加弯曲,形成包角,
2.驱动轮內移同步带加长,形成自然包角,
3. 驱动轮对面装压轮,压紧同步带,防止跳齿
还有一个潜在风险,由于地面不平,可能造成有一个支撑脚与地面不接触,这样,转动手轮时,不接触的支撑脚的同步带轮旋转摩擦力可能由于远小于丝杠摩擦力,造成支撑脚跟同步带轮一起旋转上升,远离地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我是中间丝杆,四角光轴导向的,客户嫌高度太高,所以就改成这样,不知道同步带的承载40kg怎么样

用四个丝杆比用光轴好,不会憋死。这个我做过。但是最好不要用同步带传动,你的包角太小,可能会跳齿。建议用链轮。

网友:
1  螺杆螺母建议用梯形螺纹
2 螺杆之间连接建议用链轮加链条,还要加导轮增加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