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刀的安全措施

楼主(2019-10-08):
刚刚接触水刀这个领域,哪位前辈大神能解解惑,水刀有哪些安全措施?比如极端情况,高压喷嘴断裂,或者整个掉下来了,原本向下的水射流到处乱喷,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或者如何在出现高压水泄露的时候及时切断电源?

网友:
首先, 水刀的高压泵是有压力感应器, 如果生产的水压力过高, 设备会停止工作.
如果高压管道爆裂 (因为水锤令管道爆裂), 在爆裂的千分之一秒会有高压水喷射出来, 这时间内如果人离开爆裂位置在1米内, 是有危险. 但是在千分之一秒后, 高压水的压力会变低(在200毫米内手可以靠近, 只感觉到有压力, 不会有危险).
至于高压喷嘴 断裂/ 掉下来, 高压水和砂的混合射流只会向下, 不会横向喷射, 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工件的切割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