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功率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在电动机功率计算里面有2个计算公式,1个是一般旋转运动机械的计算,P=T*n/9550;另一个是直线运动机械的计算公式,P=F*v/1000η。什么情况下是选择第一个公式计算,什么情况下又是选第2个呢?
设计手册上在常用电机章节举例4中,吊沟起重机起重重量是30t,提升速度是3m/min。。。。。
这个例子里面提升功率P的计算用的是第2个公式呢?

皮带输送机上如果知道输送物体的重量和输送速度,是不是也可以用第2个公式来求所需电机的功率呢?

网友A:
用1也好,用2也罢,自已去算一遍,其结果是近似的。一个基本公式,一个推导公式而已。自已多深入一下,就不会纠结用1还是2了,自已推导就成了。

网友(点评):
是的,根据能量守恒,两个等式应该是一样的。无非是知道已知参数选择合适的公式可以快速出结果。

楼主:
搞不懂为什么我传不上图片呢?

网友B:
做旋转运动时,应用第一个公式;当物体做直线运动时,应用第二个公式。

楼主:
为什么提升机构不属于一般旋转运动机械,用公式1呢?还是说都属于,公式1,2都能用?

网友C:
还叔叔呢?知道T,n就用1,知道F,V,η就用2.

网友D:
两者计算的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E:
P=FV(F为力:牛顿,V:速度,m/S)
如果把它换算到电机则有:
P=F*(2πN/60)*R (N:电机速度(单位:RPM=转/分钟),R:旋转半径)
=F*R*(2πN/60)
因为T=FR
所以P=T*N/(60/2π)=TN/9.55(P:单位为瓦)
用千瓦表示则有:P=TN/9.55*1000=TN/9550(单位:千瓦)

网友(点评):
学霸和学渣的区别,基本知识大家都一样,力、速度、转矩大家应该都知道,学霸想的是通过公式变形把它们的联系打通了,学渣就不会多思考这么一步

网友F:
1 直線公式運用時機: 對整個最終功率基本消耗評估......如 電梯機構+最大人數  以每分鐘 20米的速度'   要多大的基本功率
2 轉速公式運用時機: 假設1 以求出 是 3kw 則可依此功率 計算傳動件在工作轉速下 必須乘載多大轉矩  .
3 有了轉矩 你才能初步知道每一點的強度 f 如這裡的軸要多大  還是那裡的皮帶要具備多大的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旋转运动时,应用第一个公式;当物体做直线运动时,应用第二个公式。

谢谢关注,已解决疑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叔叔呢?知道T,n就用1,知道F,V,η就用2.

谢谢关注,已解决疑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也好,用2也罢,自已去算一遍,其结果是近似的。一个基本公式,一个推导公式而已。自已多深入一下,就 ...

谢谢关注,已解决疑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者计算的结果都一样的

谢谢关注,已解决疑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FV(F为力:牛顿,V:速度,m/S)
如果把它换算到电机则有:
P=F*(2πN/60)*R (N:电机速度(单位:RPM= ...

谢谢关注,已解决疑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直線公式運用時機: 對整個最終功率基本消耗評估......如 電梯機構+最大人數  以每分鐘 20米的速度'   要 ...

谢谢关注,感谢指导,非常有用,涨知识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