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曲面展开

楼主(2019-10-09):
生产遇到的问题,需要把聚乙烯板包覆在这个曲面上。求助把这个曲面展开。

剖视

剖视

正视

正视

网友:
旋转曲面不要做成360度,稍微小一点,然后插入-曲面-展平,选折曲面,再在留下的缝的边线上选一个顶点就可以了,2015以后的有这功能

网友(点评):
版本2015开始才有的曲面展平。。。低版本只能想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只能近似展开吧

网友:
这东西只能成型,怎么可以展开,要展开也只是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