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O型圈选型可以用吗?

楼主(2019-10-09):
如图所示,石油行业用,压力100MPA,温度材料都已经确定,O型圈内径36.3mm,线径1.78mm。供应商没有这个型号,他给我提供的是内径37.82mm,线径1.8mm,这个可以使用吗?怎么验证的?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A:
供应商有没有给你的O型圈的耐压能力曲线,这个曲线与O型圈变形和硬度有关系。100MPa的工作压力,需要O型圈有一定的硬度,并且要加挡圈。否则,这么高压力根本封不住。

如果没有相关技术数据,就让他们做试验,拿试验结果去选型。压力太高,风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有没有给你的O型圈的耐压能力曲线,这个曲线与O型圈变形和硬度有关系。100MPa的工作压力,需要O型圈 ...

供应商没有给我耐压力曲线,加挡圈了,硬度选的是90的

网友B:
根本不行,圈圈内径比沟槽还大,有间隙封不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应商没有给我耐压力曲线,加挡圈了,硬度选的是90的

问下供应商,硬度90的能封住多大压力?并且让供应商把相应推荐结构尺寸给你。他们的产品,肯定做过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供应商,硬度90的能封住多大压力?并且让供应商把相应推荐结构尺寸给你。他们的产品,肯定做过试验的 ...

好的,我问一下供应商,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是36.5*1.8这个尺寸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行,圈圈内径比沟槽还大,有间隙封不住的。

用36.5*1.8的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看你图示的意图,对应的密封的内径是40mm,装入后,0圈的内径会缩小,填充0圈内径的间隙。

网友:
第一,O型圈密封的根本实质就是利用O型圈的挤压变形来密封,就推存的O型圈内径37.82,加上线径1.8,其外径只有39.62,小于40,根本封不住,相当于个装饰品。第二,就算你选大一号的O型圈来密封。O型圈因为易磨损,属易损件,当初能用,磨一段时间就得更换,做为旋转动密封来说,根本就不推荐采用O型圈密封,建议改为星型密封,星型密封适合旋转动密封。

网友(点评):
注意它O型圈的内径,37.4,圈套上去后,外径会被涨大,实测的外径会略大于40,所以还是有密果。,

网友(点评):
外径应该是41.42

网友(点评):
内径应该+1.8*2才是外径

网友(点评):
前面那个兄弟你注意看槽内径是小于O型圈内径的

网友C:
看错了,如果是静密封的话采用O型圈是可以的,上图应该是平面静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如果是静密封的话采用O型圈是可以的,上图应该是平面静密封。

怎么看可以不可以用呢?指导一下

网友C:
呵呵,楼主的名称是密封件研究员。那起码得弄懂O型圈密封的几种方式吧。是平面密封、内径静密封、外径静密封,还是油缸拉杆动密封,或是活塞动密封,还是旋转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的名称是密封件研究员。那起码得弄懂O型圈密封的几种方式吧。是平面密封、内径静密封、外径静密 ...

好吧,研究员这个名字是玩笑了,刚开始接触密封,静密封,液压气动密封,旋转密封,这些了解一点,更深入的希望能在坛子里学到

网友C:
供应商推荐的密封圈型号是可以用的。我上面计算错误。O型圈内径是37.82,计算是应该是37.82+2x1.8=41.42,看你图结构应该是外径静密封,密封外径是40,那么上面推荐的型号应该有41.42-40=1.42mm的变形量。是可以密封的。

网友(点评):
内径应该小于37.4吧,不然有缝隙

网友(点评):
内径大于37.4不利于安装,还容易切断!

网友D:
不懂就多查查标准,翻翻手册

网友E:
按国标36.5可以用的沟槽直径36.8-38.372,对应缸径39.66~41.092,所以你这应该选36.5X1.8的密封圈,另外国标只有37.5、38.7的规格

网友F:
根据我的经验供应商的这个不行

网友G:
100Mpa 光靠O圈加挡圈密封有些困难的,建议使用U型密封或者德氏封DK120型号密封,我家做的液压设备一般压力在150Mpa到200Mpa之间。你图上的沟槽宽度跟深度都有些小了

网友H:
内径36.5X1.8需验证可才能确定可不可用,涨大1mm线径会缩多少?
静密封单边余量最小不能小余0.4mm哦!何况压力100MPa这么大
可考虑用GB1235-76标准的外径41x1.9的O形密封圈更保险点!

网友I:
O形圈国家标准附录中有相关选型计算
这种情况我以前碰到过,我采用的是两个O形圈密封,100MPa静密封没有问题的

网友J:
100MPA,估计有点悬!!!!

网友K:
找本密封手册来看看,有相应的计算公式,不过我接触的都是低压的,你这个压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L:
好大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应商推荐的密封圈型号是可以用的。我上面计算错误。O型圈内径是37.82,计算是应该是37.82+2x1.8=41.42, ...

学习到了,谢谢各位大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多查查标准,翻翻手册

手上的手册就一本供应商给的,型号还不全,感觉文字和配图都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国标36.5可以用的沟槽直径36.8-38.372,对应缸径39.66~41.092,所以你这应该选36.5X1.8的密封圈,另外国 ...

这个是从哪能获取的知识呢?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

方便说一下计算过程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我的经验供应商的这个不行

哈哈,是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Mpa 光靠O圈加挡圈密封有些困难的,建议使用U型密封或者德氏封DK120型号密封,我家做的液压设备一般压力 ...

谢谢指教,沟槽宽度和深度我再和技术沟通一下,我们也有很多液压油缸的客户,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径36.5X1.8需验证可才能确定可不可用,涨大1mm线径会缩多少?
静密封单边余量最小不能小余0.4mm哦!何况 ...

静密封单边余量最小不能小余0.4mm,这个是怎么算,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O形圈国家标准附录中有相关选型计算
这种情况我以前碰到过,我采用的是两个O形圈密封,100MPa静密封没有问 ...

O形圈国家标准附录S这是一本书吗?大哥,我是新负责密封件的人员,不太懂这些

网友(点评):
GB/T3452系列标准

网友(点评):
100MPa对静密封算不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MPA,估计有点悬!!!!

这个在试样之前能计算验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本密封手册来看看,有相应的计算公式,不过我接触的都是低压的,你这个压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手上就一本供应商给的手册,内容不全,能推荐一些密封件的手册书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大的压力

对压力大小还没有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从哪能获取的知识呢?指点一下

机械设计手册是最方便的,都整理过的,也可以找有关的标准GBT3452.1和GBT345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就一本供应商给的手册,内容不全,能推荐一些密封件的手册书籍吗

手头上的是 《实用密封手册》林峥的   不过这个最大只有25Mpa的

网友:
还是采用超高压密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