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器设计

楼主(2019-10-09):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干式除尘器在设计过程中在知晓风量,过滤面积之后求得风速,这个风速与电机转速的匹配问题怎样解决?叶轮选择上需要注意什么?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叶轮厂家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这种叶轮

网友:
风机转速求出来之后,根据风机功率,转速和扭矩选择电机,风机与电机的转速匹配用变频器去调节。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9 10:39风机转速求出来之后,根据风机功率,转速和扭矩选择电机,风机与电机的转速匹配用变频器去调节。
你好,我想用电机直连叶轮,不需要外接风机,这个之前看到过国外尼的曼的一款,就是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
知道风速就行了,其他的风机公司去选用。

楼主:
|quanzhixian发表于 10-09 10:57知道风速就行了,其他的风机公司去选用。
可我不想用风机,用电机直连,我可以找找叶轮厂家让他们给计算下需要多大的叶轮

楼主:
请问师傅们,单滤筒能不能做到5000的风量

楼主:
|quanzhixian发表于 10-09 10:57知道风速就行了,其他的风机公司去选用。
并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