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镜像有何区别

楼主(2019-10-09):
1.如图,一个装配体,我转化成PART零件格式以后,需要镜像;
我选择了线性阵列--镜像,镜像出来的镜像1,不能单独打开,也不能单独保存?,怎么办?
2. 上面那么多实体,为什么镜像出来的镜像1不能展开?
3.坑你有人会说,你用插入-镜像零件。 那么跟这个有什么重大区别吗?

网友:
基本操作啊这个

网友:
楼主想要的展开不再【这里】而是在上面的【实体】列表里面。

为什么不能展开呢?因为它是个零件特征啊。

消失的方法很简单啊,在树里把前述的特征全选,右键【删除实体】(貌似命令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点评):
是删除/保留实体

网友:
你把装配体转化成零件格式,再镜像,它当然还是一个装配体,里面原来的单个零件在镜像前就不能单个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