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Cx和APZx都为1,使用的一定是绝对编码器吗?

楼主(2019-10-09):
背景:一加工中心(fanuc系统)执行手动回原点指令后机械原点跑了,调整减速开关位置后回复了,根据以上分析,机床使用的是相对编码器,但其1815参数的APCx和APZx都为1,根据参数说明书,机床使用的应是绝对编码器,

请教:以上分析,哪里不对?APCx和APZx都为1,使用的一定是绝对编码器吗?

网友:
个人理解,相对值编码器分A\B\Z三相,其中Z相转一圈为1,AB相转1圈各为200,你这都是1,应该就是绝对值编码器了。

楼主:
|湖湘散人123发表于 10-09 14:48个人理解,相对值编码器分A\B\Z三相,其中Z相转一圈为1,AB相转1圈各为200,你这都是1,应该就是绝对值编码器了。
可是绝对编码器的机械原点不应该这么(未改1815参数)就改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