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钢材元素含量,如何确定钢材型号

楼主(2019-10-09):
如题,单位用光谱仪检测出了4种钢材的元素含量,需要确定型号,头拱地没辙了~~~跪求帮忙~~~
     C          S          Si     Mn        P
   0.24    0.016     0.4   0.95   0.024
  0.357   0.004    0.93   0.4    0.012
   0.08    0.006    0.42  0.35   0.025
  0.254    0.02      0.4   0.94   0.027

网友:
钢材牌号多是以C含量编号的,炼钢的过程就是降碳,除硅猛,调硫磷。你这元素就这五种,就是碳钢了,对本机械设计手册,对照优质碳素钢去对比罗、

网友A:
个人估测一和四是同一种,25#钢,二是35#,三碳含量那么低,还真不知,如查到不妨将结果公布出来,认识一下。

网友:
1、4Mn含量较高,应该是25Mn,2是35钢,3是10F

楼主:
谢谢各位,昨儿查了一晚上:
1和4是同一种,不是25Mn,因为25Mn的Cr含量低~暂时还没查到
2是4Cr5MoSiV,合金工具钢
3是SUS 410,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点评):
厉害,把其它元素都能推理出来

楼主:
1和4的化学元素我再说一下,有知道的大神麻烦说一下,眼都查花了,谢谢:
   C         S          Si     Mn        P        Cu     Cr      Ni     Mo       v
0.254   0.02      0.4   0.94   0.027    0.06  12.5    0.2  0.034   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估测一和四是同一种,25#钢,二是35#,三碳含量那么低,还真不知,如查到不妨将结果公布出来,认识一下 ...

同意

网友:
那就继续往不锈钢里找-----20cr13

网友:
也有可能30cr13或30cr13mov,因为碳在中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