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分辨氧化铝的好坏

楼主(2019-10-09):
公司一项目接触到喷砂,老板说要采购一些好的120目氧化铝,着实难到我了,什么样的氧化铝才是好的?120目我如何分辨它多硬啊?!!

网友A:
楼主是不钻牛角尖了!目数是粒度单位,我猜你老板所谓好的是指粒度均匀而不是什么硬度要求。120目好一些的应该就是一平英寸所含的粒数为120,且粗细差不多。

网友B:
120目是指氧化铝粉的颗粒大小(120目的筛子能通过),至于质量要看纯度、烧结程度。。。好像不是肉眼能分的,唯一的大概是颜色纯能看看,货比三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钻牛角尖了!目数是粒度单位,我猜你老板所谓好的是指粒度均匀而不是什么硬度要求。120目好一些的 ...

谢谢,第一次接触喷砂,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目是指氧化铝粉的颗粒大小(120目的筛子能通过),至于质量要看纯度、烧结程度。。。好像不是肉眼能分的 ...

恩,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零件喷砂后,表面会有一层类似于磨砂面的感觉,暗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