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参数和系统变量谁主谁从?

楼主(2019-10-09):
改变系统参数1221能改变G54原点值,
改变系统变量#5221-5224能改变G54原点值,

请教,系统参数和系统变量谁主谁从?即,是系统参数读取了系统变量的值,还是系统变量读取了系统参数的值,还是……?

网友:
系统参数是改变一次以后就这样了改多少就是多少,系统变量是用的时候改变,不用的时候恢复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09 19:44系统参数是改变一次以后就这样了改多少就是多少,系统变量是用的时候改变,不用的时候恢复
今天观察参数1221的值和G54的原点一致,没有人改过参数1221,应该是在操作面板上改完G54的原点后,参数1221的值也随之改变,

网友:
那么你就可以从程序中加入1221的值来更改G54座标的值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10 19:54那么你就可以从程序中加入1221的值来更改G54座标的值
感谢大侠的回答,
我不明白,操作面板、系统参数、系统变量都能修改工件坐标系,好像是一改俱改,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真身和影子的关系吗?

网友(点评):
不必纠结真身还是影子的关系了,知道怎么用就好了

网友(点评):
听说了解的越深入越容易记住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09 19:44系统参数是改变一次以后就这样了改多少就是多少,系统变量是用的时候改变,不用的时候恢复
今日观察,程序中有用系统变量改坐标系的指令,执行后,操作面板上的G54和系统参数1221的值自动随之改变(没有人为操作),

网友(点评):
对啊,就是这样的,可以改为你需要的任何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