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配置中显示状态链的修改及删除

楼主(2019-10-09):
SW装配体配置中显示状态链的修改及删除

网友:
什么意思?怎么没读懂呢

网友(点评):
您看看他的名

楼主:
就是需要对着已经形成的   带圆圈的显示状态 ——修改显示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对着已经形成的   带圆圈的显示状态 ——修改显示状态

不选中每一个配置自动生成对应的显示,就可以选择显示状态,或者删除显示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选中每一个配置自动生成对应的显示,就可以选择显示状态,或者删除显示状态了

这个方法  只可以删除    但是不能对已经形成的配置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  只可以删除    但是不能对已经形成的配置进行修改!!!!

已经形成的配置是直接在零件外观上改的,比如更换表面颜色后,零件外观变了,同时还要把当前外观指定给特定的一个显示配置
默认是“所有配置”,就是所有配置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