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步带轮中心距可调,一般如何设计

楼主(2019-10-09):
一个同步轮S3M20齿,另一个40齿,同步带宽度为10,如何设计中心距是可调的?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半加个随动轮。微调嘛 那就直接螺丝孔大一些通过螺丝孔调

感谢你的回复!如果是微调,有没有更具体的详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如果是微调,有没有更具体的详图

是设计成这样子?

网友B:
1.板一端为固定端,一端用采用腰型孔为调节端,再加上一个螺栓加紧2.中心距固定的话,用个惰轮调节松紧度
(入行半年 小白愚见)

2

2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板一端为固定端,一端用采用腰型孔为调节端,再加上一个螺栓加紧2.中心距固定的话,用个惰轮调节松紧度
...

学习了,谢谢你!

网友:
中心矩可调是想达到同步带绷紧的目的吧,可以增加涨紧轮来调整,不调整中心距也行

网友C:
微调最好是螺纹顶丝。

网友D:
通常是加涨紧轮,从而让包角增大,用以达到目的!还有一种就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选型要对!可以借助盖茨的带轮设计软件来进行!
另外楼主需要同步带轮加工的话,可以找我!我是专业的,各位同行也可以找我!专业的齿形胶片对比,滚刀是英国定制的进口刀!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fengqing8199  微信号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

网友E:
1)是不是往返运动的?
2)调节后主从辊转角关系可不可以有变化?
3)加减速大小?
4)负载大小?
5)微调操作的频率?

调节轴辊间距,目的无数种,要求无数种,n X N 的方法。。。n X N 的不能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加涨紧轮,从而让包角增大,用以达到目的!还有一种就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选型要对!可以借助盖茨的带 ...

  增加包角,有利有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是不是往返运动的?
2)调节后主从辊转角关系可不可以有变化?
3)加减速大小?

对于1)间断性的往返运动       2)调节后主从辊位置固定不动
        3)   加减速挺大的,需要间断性的频繁在1秒之内从0加速到1500RPM及从1500RPM减速到0
        4)   电机功率60W左右,减速比1:2,负载在0.6N.M至1.8N.M之间
        5)微调操作少,基本不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调最好是螺纹顶丝。

这样的结构,添加螺纹顶丝有没有好的建议?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是不是往返运动的?
2)调节后主从辊转角关系可不可以有变化?
3)加减速大小?

厉害,每次看你的评论讲的都很有道理

楼主:
各位大侠,这样的设计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

网友(点评):
可调节的那一端水平方向要有顶紧或拉紧装置,否则运行过程中震动时螺丝会松动,导致两轮靠近,皮带松掉

网友(点评):
而且装上同步带后,你没有拉紧或顶紧的不可能搞的紧

网友:
时间长了,还是会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