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家帮忙看下活塞杆端盖怎么拆卸?

楼主(2019-10-09):
液压折弯机油缸,之前修理的相同厂家的一台,这个端盖很轻松就拆下来了,这一台用了3米的钢管也没有旋的动(怀疑螺纹咬死或者变形),大伙帮忙想想有没有好的办法拆卸?

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
1.加热拆卸,但怕活塞杆筒变形或者损害镀层!
2.破坏性拆除,把螺纹端盖车掉!

网友:
垫厚铜板先向下敲。。。。

网友:
找个大管钳加力杠卡到外圆上试试,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明天一边转,一边用铜棒震震下,看看能不能松动!

网友A:
用液氮冷却内螺纹零件或者用加热外螺纹。破坏性拆卸是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液氮冷却内螺纹零件或者用加热外螺纹。破坏性拆卸是下策。

镀铬的活塞杆可以加热吗?可以有割枪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镀铬的活塞杆可以加热吗?可以有割枪烘吗?

我们用电磁感应局部加热,不是全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电磁感应局部加热,不是全部加热。

恩,好的,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
用拆发动机机滤的扳手试试

网友:
装配时加的有螺纹胶,有可能是不可拆卸的类型;先加热,然后敲敲,不行强行拆吧。

网友:
用热风枪吹 温度能容易控制一些

网友:
进评论来找答案

网友:
估计得暴力拆除,加力杆都用3米了还不下来

网友:
最后发现问题所在,原因是拆的时候转反了,朝着紧的方向硬推了一天,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出谋划策,端盖拆下来了,还是使用的常规办法,前提做好保护和夹紧装置,然后用重磅大锤,敲下来的,大锤冲击力大,顺着螺纹旋出方向,一点一点的敲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出谋划策,端盖拆下来了,还是使用的常规办法,前提做好保护和夹紧装置,然后用重磅大锤,敲下 ...

还是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B:
我想问下你自己加工的,那2个东西,牙加工了多长?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自己加工的,那2个东西,牙加工了多长?

最多一丝攻长的牙,一般螺孔攻丝只有一攻深!必须让螺纹上面的那个台阶紧靠端盖(也就是说车螺纹的那个毛坯料越粗越好),螺纹拧紧,光靠螺纹是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