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触摸屏输入点问题

楼主(2019-10-10):
比方说,工控板是三菱FX2N-10MR的板子,和一个触摸屏链接。PLC有6个输入点,4个输出。如果不使用触摸屏的话,那么只能最多连接6个单独控制的各种开关。如果采用触摸屏的话,触摸屏里面设置的通讯M点,可以设置几个呢?和PLC主板的输入点一样,还是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
这个你肯定用不完的。M0-499,M500-M3071到可以用

网友:
任意设置,二楼回答的正确。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以为受输入点限制呢,原来触摸屏不受这种限制啊

网友(点评):
看你怎么连,通讯就可用里面的M

网友A:
PLC与触摸屏怎样通信都没有搞清楚,触摸屏可以读写PLC的内部信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与触摸屏怎样通信都没有搞清楚,触摸屏可以读写PLC的内部信息,

触摸屏和PLC链接方式,我倒是知道一些,是触摸屏售后的技术工程师教的,也仅限于触摸屏和PLC的通讯。PLC是自学,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