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固定座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9-10-10):
一般丝杆传动的精度要求较高,而丝杆固定座要承受丝杆的主要负载却没有定位孔,外形尺寸也无可用于精确定位的基准边,请问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
怎么不做定位孔咧,装配的时候不是很难调。

网友A:
BK系列丝杆座就这么用,本来都不是要求高的地方用的东西,看看加工中心的丝杆座立马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系列丝杆座就这么用,本来都不是要求高的地方用的东西,看看加工中心的丝杆座立马知道为什么

加工中心的丝杆座没见过,圆形的丝杆座可以靠外圆定位,但有的机械结构只适合用方形的丝杆座,如果说方形的丝杆座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那与之配套的丝杆的精度等级也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的丝杆座没见过,圆形的丝杆座可以靠外圆定位,但有的机械结构只适合用方形的丝杆座,如果说方形 ...

可以用关键字,刚性要求低来形容吧,C5级磨制丝杆用这种丝杆座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
要啥定位,都靠调出来的,拧死就行,靠螺纹压紧摩擦来抵抗负载,如果给了定位,能保证定位面配合准吗?

网友:
装配师有办法

网友:
这个不需要那么精准定位的   只要保证三轴平行就可以了   你螺母跟上面的东西都是螺纹连接,也准不了   而且你丝杠也不是固定固定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