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加热筒的加热问题

楼主(2019-10-10):
求问大家,现在设备有一排加热筒,筒外径30内孔直径10.外径包裹加热器220V350W。加热筒的材料是B19白铜。现在问题是筒上中下温差过大,单开一个实测温度会高于温控器显示温度,一起打开又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加热问题应该查什么资料。有没有好的有限元分析软件推荐下,SW好像有局限性,分析不了加热桶周围空气的温度变化情况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调整电加热线分布

网友A:
  热电偶监控的位置和你实际测量的位子有偏差就会出现温差,这个实际上避免不了。另,你可以参考挤出机加热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监控的位置和你实际测量的位子有偏差就会出现温差,这个实际上避免不了。另,你可以参考挤出机加热 ...

我指的不是这个偏差。是单个桶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偏差20多度。

网友:
如果是加热到1000度,有20度温差为正常。

网友:
测量位置的问题吧,测量点应该在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监控的位置和你实际测量的位子有偏差就会出现温差,这个实际上避免不了。另,你可以参考挤出机加热 ...

我们做挤出机也就是外面套云母加热圈,分段

网友:
要求高 上电磁加热,就是费用贵  我买几个直径200长1000的 都要上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