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面与非配合面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9-10-10):
之前有一零件,起传力受力作用,有配合面与非配合面,领导觉得统一发黑,然后装配时装不进,打磨最后才装进去。请问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怎么备注的?配合面一般怎么单独表面处理,一般防锈处理还是?

网友A:
为啥你这表面处理就装不进去了,表面处理的厚度一般是是um,我觉得你看下没处理是否能装,不行配合间隙留大一点。

网友B:
发黑对尺寸基本没有影响,为什么会装不进去呢?

网友C:
配合面不能做喷漆、镀层处理,机加工完成之后涂抹防锈油待装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对尺寸基本没有影响,为什么会装不进去呢?

但就遇到过几次装不进去,又一次沉头孔发黑后螺栓都突出来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这表面处理就装不进去了,表面处理的厚度一般是是um,我觉得你看下没处理是否能装,不行配合间隙留大 ...

也很纳闷,砂纸磨掉后,能明显感觉到厚度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面不能做喷漆、镀层处理,机加工完成之后涂抹防锈油待装配使用。

现在工厂也是处理很毛糙,标明了,还是会溅射到漆或杂质,要不就是配合面包裹不严实,渗进去了。

网友:
为什么非要发黑呢?装配之后油漆处理不可以吗?

网友:
发黑都是um级的,一般装配不影响啊,除非是精密机械,普通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很纳闷,砂纸磨掉后,能明显感觉到厚度差异。

一般配合面也不需要防锈吧,只有裸露在外,喷个漆或者塑粉。如果是小配合面搞个密封吧,也不需要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还是要防锈 很容易生锈

网友:
配合面最好是硬度高一些,整体的就油淬火,如果是单独一个面就用喷丸硬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就遇到过几次装不进去,又一次沉头孔发黑后螺栓都突出来了,很奇怪。

你确定是发黑,不是喷的塑??

网友(点评):
是发黑 加工厂不可能不按图纸来吧

网友:
配合面油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