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想越不明白,200w的伺服电机居然带不动4kg的负载

楼主(2019-10-10):
我的工况是这样的,200w汇川电机带刹车与丝杆直连,丝杆垂直安装,导程5,直径20,电机现在每次运动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过载报警,让供应商来,他给出的答案是电机在静态时就已经有36kg的东西挂丝杆上面了,但是这36kg的负载从哪里来的

网友:
不同轴,导轨不平行,别着劲。。。所以,真不怪电机,人家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过载了就告诉你一下而已。

网友:
其实原因很简单,各个结构件都有误差,装配链尺寸误差累计到丝杆和丝母处,超出丝杆和丝母的内部间隙允许的调整量,憋死了。因此,有几种方案,一是提高零件精度(成本较高),二是丝杆丝母间隙适当放大(是否影响精度,你这垂直布置还好,没有空回),三是丝杆丝母不用刚性连接,而采用浮动连接方式,如球头、柔铰等(传动过程中可以自适应调节,丝杆精度和传动精度可以做高,同时可降低零部件精度和装配要求),最后,基本装配能力还是要保证。

网友:
  想不明白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這裡試算判斷200W是可以帶得動的,您可以檢查一下其他結構是否有干涉
或是您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好讓我們一起找問題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按0.02-0.05计算

网友:
见过的:
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有问题?
丝杆和丝杆副的同轴度有问题?
联轴器是膜片的吧?如果是,是不是使劲儿掰过?这玩意儿,两个轴端的同轴度要求很高的,而且蛮娇气的。

看着图片,丝杆副的安装好像没做成可浮动调节的。

丝杆轴承座安装面到丝杆副安装面之间,有多少个带公差的东西???
不搞成浮动调节的?我是杀了我也不敢!!!

电脑里画好的,看着再好看,也只不过是零工差理想状态下的模样。。。

楼主:
交代一下背景,我的丝杆是拿库存的长丝杆二次加工裁切成短丝杆的

网友:
三维画的不错。
来个剖视图。
缺个总工。

网友:
你的轴承是用的什么轴承,是不是预压的太紧,或者装配的有问题,看你的联轴器在电机工作的时候形变大不大,实在找不到问题你就把电机拆下来检查一下,用手转一下丝杆感觉一下废力不,电机工作起来用手捏一下,对比一下哪个需要的力大。一个个问题排除,结构问题和电机问题排除了就考虑是不是电机的加速度太快,或者什么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很简单的排除法就搞定了

网友:
是平台上行和下行都会报过载吗?
电机问题的 话:你看下伺服驱动器里面输出电流设置多大,是不是设置小了。另外拆下电机,用手转下轴看是不是有很大的阻力。
机械结构上的问题6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电机的问题,伺服电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
200w电机启动力是很小的,如果在输入端阻力大,很容易卡死。
虽然丝杆输出(带负载端)很猛,但输入端实在很娇气

网友(点评):
是的 垂直使用和水平使用很大不同是要克服自身所有的重力。在提升过程是 Mg+mgu 自重+阻力

网友:
把伺服电机拆了,用手去转动丝杆感受下力量,再和伺服电机输出扭矩对比

网友:
200w的电机导程5的丝杆,百分百带的动4kg负载,如果只是带负载运行的话,100w就够了

网友:
不用电机,手动转丝杆一下看看,有时候是装配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运行时,刹车系统在使劲呢?

网友:
一遇到小问题就上来问,要不找个工人师傅教你

网友(点评):
说话不要太刻薄

网友:
装配过程中,不转一下丝杠看看有阻滞现象吗?建议您调整一下装配。垂直布局,真建议您去掉下面的轴承座,没啥用,还增加装配难度。

楼主:
|小机123发表于 10-10 11:49你的轴承是用的什么轴承,是不是预压的太紧,或者装配的有问题,看你的联轴器在电机工作的时候形变大不大,实在找不到问题你就把电机拆下来检查一下,用手转一下丝杆感觉一下废力不,电机工作起来用手捏一下,对比一下哪个需要的力大。一个个问题排除,结构问题和电机问题排除了就考虑是不是电机的加速度太快,或者什么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很简单的排除法就搞定了
把电机拆了用手转很轻松,我现在觉得是装配问题,哪个地方卡住了

网友(点评):
你一只手抓电机轴,一只手拧丝杆,感受一下扭矩,哪个大,怀疑是刹车没松开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0-10 11:52 本帖最后由 Cavalier_Ricky 于 2019-10-10 11:58 编辑

见过的:

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有问题?

丝杆和丝杆副的同轴度有问题?

联轴器是膜片的吧?如果是,是不是使劲儿掰过?这玩意儿,两个轴端的同轴度要求很高的,而且蛮娇气的。

看着图片,丝杆副的安装好像没做成可浮动调节的。

丝杆轴承座安装面到丝杆副安装面之间,有多少个带公差的东西???

不搞成浮动调节的?我是杀了我也不敢!!!

电脑里画好的,看着再好看,也只不过是零工差理想状态下的模样。。。

你说的浮动调节是啥意思,有点不能理解,丝杆的安装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浮动调节的意思就是固定件不要弄成全部都是硬定位,可以配装 丝杆固定上端,下端自由,参考一下车床Z轴或者铣床的Z轴,防止丝杆两端轴承和丝母不同心造成憋住

网友(点评):
附近有没有铣床啊线切割啊什么的,去看看。

楼主:
|上海伺服发表于 10-10 12:11是平台上行和下行都会报过载吗?

电机问题的 话:你看下伺服驱动器里面输出电流设置多大,是不是设置小了。另外拆下电机,用手转下轴看是不是有很大的阻力。

机械结构上的问题6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电机的问题,伺服电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电机的话我有联系供应商过来测试过,电机应该没有问题,主要还是结构上的问题,用手转的话很轻松就可以转动了,但是一连上电机就不行,有时候直接在装配的过程中,监控电机的那个输出,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了

网友:
应该是配合问题,用排除法检查把

网友:
1.电机拆下检查没有问题2.手动转动丝杆不卡滞
综合楼主说的这两点,应该是伺服电机与丝杆同轴度不够     原因1.伺服电机安装座安装面与伺服电机安装面垂直度不够   原因2.伺服电机安装孔距离安装面的位置或者轴承座尺寸公差不行
建议更换万向联轴器或者检验伺服电机安装座和固定丝杆安装轴承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话我有联系供应商过来测试过,电机应该没有问题,主要还是结构上的问题,用手转的话很轻松就可以转动 ...

在装配的过程中,监控电机的那个输出,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了,应该是你们把使能开着在装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话我有联系供应商过来测试过,电机应该没有问题,主要还是结构上的问题,用手转的话很轻松就可以转动 ...

我们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电机的抱闸没有打开,你把电机单独拆下来试一试,是不是还是报警,这样的话就是刹车没有打开导致的

网友:
计算下就出来了,还有要考虑装配的问题

楼主:
|洪林江发表于 10-10 14:35把电机拆了用手转很轻松,我现在觉得是装配问题,哪个地方卡住了
这个确实有可能,我把支撑端去掉看一下

网友:
加速时间设置了多少?

网友:
不带减速器?

楼主:
答案找到,一方面是零件加工出现问题,导致滑块不在一个平面,容易憋住,另一方面,我的丝杆座用的是去年的,里面的轴承出问题了,现在更换了丝杆座,已经恢复正常,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甘霖vision发表于 10-10 22:59其实原因很简单,各个结构件都有误差,装配链尺寸误差累计到丝杆和丝母处,超出丝杆和丝母的内部间隙允许的调整量,憋死了。因此,有几种方案,一是提高零件精度(成本较高),二是丝杆丝母间隙适当放大(是否影响精度,你这垂直布置还好,没有空回),三是丝杆丝母不用刚性连接,而采用浮动连接方式,如球头、柔铰等(传动过程中可以自适应调节,丝杆精度和传动精度可以做高,同时可降低零部件精度和装配要求),最后,基本装配能力还是要保证。
你说的基本没错,和我现场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所有零部件拆下,重新安装调试找正,保证丝杆在没有安装电机的情况下转动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裡試算判斷200W是可以帶得動的,您可以檢查一下其他結構是否有干涉
或是您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好讓我 ...

麻烦问下,这个是什么软件,能否发下

网友:
垂直升降的工况最好是考虑增加大的安全系数,否则电机的选型就要选大一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机拆了用手转很轻松,我现在觉得是装配问题,哪个地方卡住了

看一下输入力矩是多少  应该是憋到了

网友:
1.先不连丝杆螺母,检查滑台滑动是否顺畅。
2.不连联轴器,手动转丝杆是否顺畅。3.增加行星减速机,看负载最少也有好几公斤,200W的电机有点悬。不要让电机工作在最大扭矩区间,不稳定的。另外惯量需要匹配,不然随便一项有问题电机都会报过负载。
正常情况下这结构是没问题的。一般是安装问题,另外有些导向部分需要定位,假如不定位运动过程中就会移位失去精度,自然就憋劲了。

网友:
缺总工

网友(点评):
你不如说是缺个装配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浮动调节是啥意思,有点不能理解,丝杆的安装方式有问题吗?

能详细的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机拆了用手转很轻松,我现在觉得是装配问题,哪个地方卡住了

手转的动就试一下电机的扭力,感觉一下,电机的加速度是多少设置小点,装配起来联轴器的形变大不大,这些问题排除了那就是电器控制的问题了,让电器的解决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是丝杆和滑轨的平行度问题导致

网友:
帮顶,直观感觉丝杠别劲。

网友:
进评论来找答案

网友:
画的不错
或许是缺个好钳工

网友:
判断下刹车是否有放刹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找到,一方面是零件加工出现问题,导致滑块不在一个平面,容易憋住,另一方面,我的丝杆座用的是去年的 ...

36 kg?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个人觉得是零件尺寸误差,或是装配误差造成机械卡死。正如道友所说,装配完成在无负载或是轻载时用手转动丝杠,看是否运转灵活。另外还有的可能性是轴承,预压过紧或是润滑不足均能导致机械卡死。

网友:
这套配置应该可以产生72KG的推力,是不是你的刹车抱住了没有松开,有时候刹车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检没检查电机轴向的重力。因为丝杆是锁不住的,你往上拖时首先得平衡掉重力,然后再施加一个力向上拖。你将这装置放水平看拖起来轻松不,因为水平方向只有摩擦力。看你那块板子也不轻啊。

网友:
我们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怀疑硬件有憋劲,拆了装,装了拆,。后来还是电气工程师电脑上鼓捣了下就好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了,好像说是什么载荷设置

网友:
所有评论都漏了一项——伺服电机驱动垂直载荷时,负载中的重力,需要被平衡掉的,否则升降过程载荷不一致,降的过程还会出现负载荷,很难控制的。研究一下加工中心,垂直滑台都有个叫平衡缸的东西,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我现在这里出的图基本不怎么在意公差,导轨也没靠边之类,装配也很随意,但是领导出的图,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这个是什么软件,能否发下

這是我們公司專門支持客戶工程師的工程計算軟件....平均一星期就後更新一次...還不完整...只供內部使用!!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搞好了吗?

网友:
可能出现别卡了吧?

网友:
排除所有机械硬件问题,那就能确定是驱动器参数问题,调整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
电机轴和丝杆不同心吧

网友:
阻力太大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這裡試算判斷200W是可以帶得動的,您可以檢查一下其他結構是否有干涉
或是您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好讓我 ...

这软件可以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A:
這裡試算判斷200W是可以帶得動的,您可以檢查一下其他結構是否有干涉
或是您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好讓我們 ...

这是什么软件